[STM32F1]
改成正常模式下不好用

楼主(2022-11-12):
STM32F103 64引脚,CAN程序在环回模式下好用,但改成正常模式下不好用,不知道还注意些什么

网友A:
不好用,还是不能用?

网友B:
在正常模式下, 你是怎么使用的? 说详细点,这样大家好帮你分析

网友C:
你看看在总线上有没有添加120欧姆电阻? 这个必须要添加。

楼主:
这三个,一个是STM32端,一个出来后接到6N137,一个是程序

网友D:
你是2块在通讯吗

楼主:
是的,刚刚接上两块板子

楼主:
现在是判断这个CAN_FIFO0接收标志没有置1,发送现在有信号了,但好像不太对,我发的数据是0x55出来的波形不太对。
两块板子是在通讯,但是两板子都是新的,没有一个是好用的,也正在调试,我知道有点难度,但也请大虾们指点1,2

网友E:
建议用示波器,先看波特率是否对

楼主:
波特率不对CANTX输出的波形就不对吗???如果测我要测什么位置才能测出波特率,麻烦赐教

网友F:
波特率不对CANTX输出的波形 形状是对的,但位宽不对,而波特率对应于最窄的位宽

网友G:
对,比如,最窄的位宽为1us就是1M波特率。

楼主:
还是不好使呀。TJA1050 canlx canhx输出的波形不对

网友H:
听说老外的can库函数有问题。

网友D:
请教,将初始化放在while循环是什么意思,每次发送都要初始化吗?

网友F:
我这样做了也不行,我用的STM32F103C8T7,也是没有用重映射的引脚,PA11,PA12。

网友I: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你说的不用重新映射CAN的引脚什么意思?

网友J:
我也是这样的情况 到现在还没有解决问题

网友K:
接终端电阻了吗

网友B:
我的加匹配电阻也不好使

网友L:
波特率匹配吗

网友K:
另一端用usbcan试试

网友M:
示波器上能看到波形吗

楼主:
我的那个也是不能用

网友L:
我用f4调试过 也不行

网友N:
我已经放弃了 因为说什么也没找到原因

网友O:
总线上有没有添加120欧姆电阻

网友P(2024-07-31):
CAN的时钟配置:确保CAN外设的时钟源配置正确。可以使用STM32CubeMX配置时钟,并检查时钟设置是否符合CAN模块的要求。

网友Q:
波特率不正确cantx输出波形,形状正确,但位宽不正确,并且波特率对应最窄的位宽,

网友R: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什么叫不需要重新映射can的管脚?

网友S:
听说外国人对can库功能有问题。

网友T:
在正常模式下,你如何使用它?

网友U:
我已经放弃了,因为我找不到理由,

网友V:
是啊,比如1us最窄的位宽是1m波特。

网友W:
检查CAN收发器及其外部电路(如终端电阻等)是否正确连接。特别是从STM32F103到CAN收发器的连接,包括TX和RX引脚以及地线等。

网友X:
在CAN总线上通信的所有节点必须设置相同的波特率。检查STM32F103的波特率设置是否正确,并确保与其他节点(如果有的话)的波特率相匹配。

网友Y:
检查过滤器配置

网友Z:
检查是否已正确配置并使能了CAN接收中断。

网友AA:
我也是这种情况,还没解决问题,

网友AB:
我也有同样的情况,仍然没有解决问题,

网友AC:
抓下波形看看

网友AD:
在正常模式下,CAN 引脚(CAN_TX 和 CAN_RX)需要正确连接到 CAN 网络或总线上。如果连接不正确,CAN 数据无法传输或接收。

网友AE:
总线上是否增加了120欧姆的电阻?

网友AF(2024-11-12):
确保当开关管导通,

网友AG:
电阻元件的电阻值大小一般与温度,材料,长度,还有横截面积有关

网友AH:
灌封之前需要使用抽空机进行天然脱泡和真空脱泡预处理

网友AI:
主要起到支承作用,板不会散掉。

网友AJ:
当电压超过二极管的导通电压的时候

网友AK:
在低成本控制器内部有时候会没有钳位二极管

网友AL:
会使二极管导通

网友AM:
对于电力电路来说串联的电阻起阻尼作用

网友AN:
将ESD静电保护二极管并联于电路中

网友AO:
电阻阻值大小则需根据元器件可承受电流大小而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