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谁能告诉下我0Ω电阻有什么作用啊

楼主(2022-11-13):
谁能告诉下我0Ω电阻有什么作用啊

网友A:
在电路中没有任何功能,只是在PCB上为了调试方便或兼容设计等原因.

网友B:
可以做跳线用,如果某段线路不用,直接不贴该电阻即可

网友C:
在匹配电路参数不确定的时候,以0欧姆代替,实际调试的时候,确定参数,再以具体数值的元件代替.

网友D:
想测某部分电路的耗电流的时候,可以去掉0ohm电阻,接上电流表,这样方便测耗电流.

网友E:
在布线时,如果实在布不过去了,也可以加一个0欧的电阻

网友F:
指保护接地、工作接地、直流接地在设备上相互分开,各自成为独立系统

网友C:
可以理解为单点接地,调试方便,地回路也明确的电流流向。

网友G:
貌似高频有用

网友H:
单点接地

网友I:
可以做跳线用

网友J:
导线,跳线。

网友K:
有的电路板上,直接用的导线当元件,比如以前单层板经常用0电阻(导线)实现跳接。

网友L:
0欧电阻在我的设计中,更多的是作为兼容设计来使用的,比喻你一个产品,有很多种版本,各自的硬件外设不同,这时就需要用0欧电阻当跳线用。

网友M:
对于阻抗匹配电路,一般是20-50欧之间的电阻,不会是0欧,当然,如果考虑EMC设计,也许在某些地方会放电阻来调节,也有可能最终是0欧。

网友N:
有些只是做一个模拟地和数字地的隔离,用0欧电阻相连

网友O:
单点接地,或者方便调试用的

网友P:
用来做数字模拟的隔离

网友Q:
用0欧电阻当跳线用,后期更改版本的话可以直接更换其他电阻,方便更换而已

网友R:
好像是用来连接数字地和模拟地的

网友S:
在布线的时候,如果布不过去了就可以加一个0欧的电阻

网友T:
当有些不确定的值时候可以先用0Ω的代替

网友U:
0欧电阻其实就是当导线用的,但有时候个别位置会进行电阻版本的更换所以会用0欧电阻替代,方便后期使用

网友V:
0Ω电阻和导线是一回事吗?

网友W:
区分数字部分和模拟部分

网友X:
0Ω的电阻可以把模拟地和数字地分开

网友Y:
一般0欧姆电阻都称作保险电阻,当保险用

网友Z:
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作用

网友AA:
方便测量,方便更改

网友AB:
在电路中没有任何功能,只是在PCB上为了调试方便或兼容设计等原因。

网友AC(2022-12-15):
0Ω电阻是超导体,0h电感表示导体没有电感性,但不一定没有电阻。

网友AD:
方便调试兼容

网友I:
没有实际的作用,更多的是逻辑上的

网友AB:
用0欧姆电阻连接.磁珠的等效电路相当于带阻限波器

网友O:
0Ω电阻方便后期进行阻抗匹配的吧

网友AE(2023-03-04):
0欧电阻相当于很窄的电流通路,能够有效地限制环路电流,使噪声得到抑制。

网友T:
单点接地,调试方便

网友AF:
经常要用到0欧姆电阻

网友AG:
可以去掉0ohm电阻

网友AH:
走线走不开的时候可以加0欧电阻呀。

网友AI:
可以用来做备选方案,一块板子两种方案。

网友AJ:
可以当做一个开关来用,只是需要焊接的。

网友AG:
0欧姆电阻实际是电阻值很小的电阻

网友O:
方便调试

网友AK:
0欧电阻的耐流能力比较弱

网友N:
只是在PCB上为了调试方便或兼容设计等原因。

网友R:
方便更换不同参数调试

网友O:
也可能只是当跳线用

网友S(2023-05-05):
可以做跳线用,如果某段线路不用,不贴这个电阻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