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I2C的快速模式的问题

楼主(2022-11-13):
快速模式400k有什么缺点吗?感觉不常用。我准备用,请问有什么要求,需要留意什么bug。

网友A:
上拉电阻阻值

网友B:
400k应该算是IIC的比较快的速度了

网友C:
记得飞利浦的官方说明文档里面有过阐述
大概是上拉电阻阻值和总线速率的关系

网友D:
上拉电阻是4.7K或10k的区别

网友E:
上拉电阻阻值和总线速率什么关系,能详细说说吗

网友F:
I2C参考官方的开发板和对应例子啊。

网友G:
不然很坑的。

网友H:
上拉电阻阻值和总线速率的关系

网友I:
这么快的话  感觉不太稳定了

网友J:
太快了  有时候一个小小的延时就断链了

网友K(2024-11-04):
电阻属于一个普通的元件

网友L:
并且考虑到TVS相同的尺寸

网友M:
板与板(或空板)之间用邮票孔连接

网友N:
当异常过压消失,恢复至高阻态

网友O:
微控制器、数字信号控制器和处理器都具有内部的ESD钳位二极管

网友P:
ESD电压一般超过导通电压

网友Q:
模块电源选购灌封材料的时候,需要注意导热系数要能达到电子部件散热的需求,不过粘接能力不太强

网友R:
可能击穿开关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