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WBxxx] n32wb03x macos jlink + gcc 配置?

楼主(2022-11-13):
请教:有人知道哪里可以找到 macos jlink + gcc 的配置吗,现在能找到的 jlink 驱动都是 windows 下的,不能在 macos 中使用,无法进行 L1 解锁,没办法烧录代码和调试

网友A:
N32WB03X系列,没有L1上锁功能;请确认芯片无法烧写的其他原因,比如芯片进入睡眠低功耗,SWD接口接触不良或接反,或未供地;

楼主:
请问有 macos 下的 jlink 驱动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有 macos 下的 jlink 驱动吗

请移步到jlink官网下载mac版本后缀为.pkg的jlink安装包,所有关于jlink的驱动都可获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