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请教,请各位大神指点

楼主:
C:\Users\86158\Desktop 想请教一下:
VCC5V经过1K上拉电阻到发光二极管,P2端口接地,二极管全亮,P0端口的控制原理式是什么??如何起到控制作用??

楼主(2022-11-13):
还是说P2一直高电平,只有当P0输出高电平的时候同时控制P2输出低电平

楼主:
江湖救急!!!

网友A:
你看看每个数码管的每一笔上面分别标有a b c d e f g 加上小数点dp,正好对应P0端口的8位啊!下面的C0 C2 C3 C4表示四个数码管的位置分别对应的P2端口的四个位。你想让那一个数码管的那几段点亮,首先给这个数码管的P2口输出低电平(不点亮的输出高电平),同时给该数码管需要点亮的a--g中对应的几段P0输出高电平(其它不亮的输出低电平),就会看到你想要的数码管显示对应字符,小数点也是根据需要才对应控制点亮。
分时段扫描控制不同的数码管,就可以看到全部4个数码管分别显示的不一样的字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