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控制] LKS611驱动电源芯片

楼主(2022-11-13):
凌鸥12V转换电压模块资料,将直流15V以上电压转换成12V电压,驱动输出为300ma,芯片资料如下:

网友A:
是DCDC还是LDO芯片

网友B:
电流输出300mA,要是能大点就好了。

网友C(2022-12-20):
引用 网友B:
电流输出300mA,要是能大点就好了。

这个300ma正好够驱动一个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