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求教灵动芯片

楼主(2022-11-13):
请问咱们灵动有自己的电源芯片,输出12V1.5A的电源芯片,有的话麻烦发一下链接,谢谢!

网友A(2023-02-08):
灵动好像不是做电源芯片的吧

网友B:
这电源芯片不是有很多么,就DCDC

网友C:
你可以找专门做电源芯片的厂家啊

网友D:
输入电源参数是多少啊?

网友E:
没有,灵动电源不熟悉,我推荐你可以看看芯龙

网友F:
得看你输入电源是多少电压,这个也是有考究的

网友G:
灵动有电源芯片么?应该是没有的吧

网友H:
这电源我还是建议楼主不选择灵动的,选择个专用的电源比较好

网友I:
随便找个DCDC就行啊,这参数很标准的

网友J:
还是去官网看看吧,我记得灵动不做电源芯片的

网友K:
所以我想问灵动到底是做哪方面的芯片的

网友L:
好像没有电源芯片吧

网友M(2023-03-12):
引用 网友K:
所以我想问灵动到底是做哪方面的芯片的

这不是通用芯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