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问MM32F103中SPI 支持单线半双工吗?

楼主(2022-11-13):
请问MM32F103中SPI 支持单线半双工吗?具体应该如何操作呢?

网友A(2023-01-18):
手册你都找到了,为啥不自己看看嘞?

网友B:
单线半双工的话,还不如用模拟IO的方式了呢

网友C:
这不知道,一般只知道支持3线和4线的

网友D:
你可以试试,然后再检测一下波形就知道是否支持了

网友E:
我觉得应该是不支持的吧

网友F:
这是啥操作呀?单线了,用个IO模拟时序不是更好吗

网友G:
感觉单线操作就像驱动DHT11似的

网友H:
问问他家技术支持吧,他们比较了解

网友I:
按理来说应该不支持吧,SPI这种功能很少用,需求很少的

网友J:
不是很清楚,但建议用IO模拟一下时序吧,稳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