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3x] 关于功耗问题请教

楼主(2022-11-13):
N32G435手册描述STOP2模式功耗为6uA左右,Standby功耗为2.5uA左右
为什么我测试64M运行功耗和手册基本一致为8mA左右,但是Stop2和Standby都还是mA级别

楼主:
配置很简单
进stop2 调用PWR_EnterSTOP2Mode(PWR_STOPENTRY_WFI,PWR_CTRL3_RAM1RET);
进standby 调用PWR_EnterSTANDBYMode(PWR_STOPENTRY_WFI,PWR_CTRL3_RAM1RET);

楼主:
操作如下图

网友A:
肯定不是64M,一般都不是低功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配置很简单
进stop2 调用PWR_EnterSTOP2Mode(PWR_STOPENTRY_WFI,PWR_CTRL3_RAM1RET);
进standby 调用PWR_E ...

仿真器挂着?
外部芯片也挂着?

楼主:
没有,没有挂着仿真器,外部也没设备,就是一个最小电路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没有挂着仿真器,外部也没设备,就是一个最小电路

LDO功耗算了没

楼主:
没用LDO,直接飞线给的3.3V

网友D:
低功耗通常对应低工作频率,比如32768Hz,64Mhz时钟感觉做不到低功耗

网友E:
首先应该确认CPU是不是真正正确进入了低功耗模式,方法,利用LED指示休眠前后的状态。利用定时器或看门狗或其它一切可以唤醒中断的事件进行长时间休眠中断唤醒实验。
一般电流大的话,除了外部电路的原因,那么就是CPU没有正确进入到休眠状态。很多厂家的应用笔记里都有讲到,在进入休眠前,如果有中断标志未被消除(即检测到有中断事件时),系统并不会执行休眠指令,所以还要检测是不是这个原因导致没有进入休眠模式。

网友F:
楼上正解

网友B:
在 PWR_EnterSTOP2Mode(..) 之后加一个指示。比如点亮led 或者 输出高电平。证明真的STOP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先应该确认CPU是不是真正正确进入了低功耗模式,方法,利用LED指示休眠前后的状态。利用定时器或看门狗或 ...

明白,就是按照这样子去查的,
已经查到原因:
1、板子上有2个电源指示灯和一个电源到底的滑动变阻器。
2、进stop2模式前,需要将外设rcc门控关闭。
     如果不关,比如开着usart1,功耗会大300uA左右

楼主:
手册描述,STOP2模式下,CPU寄存器会保持,
实际测试SYSTICK和NVIC相关寄存器值和R0-R15确实会保持,疑问是CPU所有寄存器值都会保持吗?
是不是上OS也可以使用STOP2模式

网友G:
进入低功耗关闭外设、注意外部电路,像LED灯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