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与PLC相比

楼主(2022-11-13):
STM32与PLC相比,哪个更好,哪个传输速度更快,哪个处理数据速度更快

网友A:
1、STM32的效果更好些,编程更灵活,PLC编程不够灵活。
2、STM32考虑现场环境比PLC稳定性、抗干扰要弱。
3、STM32只是一款单片机。只是比51单片机更高级一些。STM32就像一个小的控制器,就是一个小芯片,而PLC是可编程控制器件,是由很多芯片电路等等组成。

STM32简介:
STM32系列基于专为要求高性能、低成本、低功耗的嵌入式应用专门设计的ARM Cortex-M内核。
PLC简介:
PLC是可编程逻辑控制器,它采用一类可编程的存储器,用于其内部存储程序,执行逻辑运算、顺序控制、定时、计数与算术操作等面向用户的指令,并通过数字或模拟式输入/输出控制各种类型的机械或生产过程。

网友B:
plc优点是稳定

网友C:
PLC编程起来也挺灵活的啊

网友D(2024-05-21):
PLC的控制能力不如单片机,但是稳定,不容易受干扰

网友E(2024-11-12):
在信号线中串联小电阻其主要目的是对引脚的保护

网友F:
驱动脉冲变压器原边时,

网友G:
并且衡量电阻受温度影响大小的物理量是温度系数

网友H:
开模的话,模具不会塌踏。。

网友I:
就导通接地放掉

网友J:
需要靠近在外部添加一个钳位二极管

网友K:
ESD电压通过接地放掉

网友L:
电阻消耗过电压的能量

网友M:
当电路正常工作时,它处于截止状态(高阻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