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定时器资源中断冲突(可能)问题

楼主(2022-11-13):
1.背景:
使用STM32F407的定时器及配置为:
TIM1用于PWM输出,不设中断嵌套;
TIM4、TIM12分别用于两个传感器的PWM输入捕获,均有设置中断嵌套;
TIM6作计时以及其余函数调用的容器,设置中断嵌套。
USART1用于通信,设置中断嵌套
2.定时器Prescaler及Period配置
TIM6, Prescaler=8400-1,Period=100-1;
TIM4, Prescaler=840-1,Period=0xFFFF-1;
TIM12, Prescaler=840-1,Period=0xFFFF-1;
2.中断嵌套顺序为:
USART1——NVIC_PriorityGroup_1,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0,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0
TIM6——NVIC_PriorityGroup_2,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0,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1
TIM4——NVIC_PriorityGroup_2,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1,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2
TIM12——NVIC_PriorityGroup_2,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1,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3
描述一下我遇到的问题:
所有的模块单独分开的时候都可以正常工作,且TIM4和TIM12可以同时工作,但加入TIM6之后,则中断嵌套级别最低的TIM12不能正常工作。目前需要USAT1和TIM6继续保持其中断优先的级别顺序,即保持优先级别高且可打断其他中断的能力。请问有无比较好的思路可以解决上述问题。

网友A(2022-12-15):
为啥不能工作?是因为冲突吗?

网友B:
你可以仿真跟踪一下看看,为啥不能一起工作

网友C:
按理来说,优先级就算是你定义错了,内部也会有个优先级的

网友D:
对,优先级可以高的可以打断其他低的优先级

网友E:
我有点不理解,为啥定时器6上来之后,定时器12就不能用了呢?

网友F:
你可以换成定时器6和定时器7吧,这样是不是就可以了

网友G:
正常的话,不应该定时器有冲突的,你可以看看手册,是否有着重强调这块

网友H:
有中断嵌套,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I:
你问问FAE吧,看看咋解决,看看他们有没有遇到过类似情况

网友J:
不能工作是定时器12的中断都进不去吗?

网友K(2024-10-11):
这些引线越窄越好

网友L:
图像由前景和背景组成,在灰度直方图上,前景和背景会形成高峰,在双峰之间的最低谷处就是阈值。

网友M:
要将多余空间去除。对于第一个字符从第一行开始向下扫描,把那些一行中所有的点的灰度值全为0的点去掉,直到扫描到有一行不全为0时为止。

网友N:
输入滤波电容的公共端应作为其他交流电流地的唯一接点

网友O:
根据色彩的变化记录每一行的颜色跳变点,由此识别出车牌区域。

网友P:
计算量小,计算快。缺点也严重:在不同的图像中,颜色分布差别大,处理效果也不会很好。

网友Q:
在内存中开辟七个长为车牌长的七分之一和宽为车牌宽的区域

网友R:
把纹波电流分摊到每个电容上

网友S:
分别记录车牌区域的上下高度。然后通过RGB-HSV颜色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