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新定义MCU开发板测评 + 初次体验

楼主(2022-11-13):
      收到NBK-RD8x3x核心开发板与NBK-EBS001触控评估板有段时间了,上周末又参加了电子展,因而耽搁了发贴。今天周末,来研究研究这套开发板。NBK-RD8x3x核心开发板采用RD8T36P48大资源系列MCU,32MHz主频,64KFlash,8K的SRAM,我们所需的资料可以通过新定义商城下载中心获取到,这里我们先来瞧瞧实物长啥样。NBK-RD8x3x核心开发板的正视图如下所示:
      由板上的硬件接口可知,板卡采用Type-C接口供电,板上集成ISP模块,支持ISP工具下载,有Arduino接口,一个复位按键开关。对应的电路原理图官方提供:
      配套的NBK-EBS001触控评估板集成触控按键,滑条,滑轮三种按键类型。正面使用透明的亚克力板与PCB板贴合,有种隔空触控的感觉。
       板上的LED数量清晰可见,边缘有4颗螺丝钉固定亚克力滑板与触控PCB板贴合,似乎还有一个孔没有配螺丝钉呢?是因为背面布了两颗电阻的原因吗。
       然后按照板上的“Redfine”标识,与核心板同方向接入到核心底板上,出厂状态下是不能触控板上LED的,如需体验触控效果,需要更新程序。这里采用官方提供的ISP工具,在“NBK-RD8x3x核心开发板\RD8x3x完整产品资料包\应用开发支持\4.硬件Bootloader功能\工具”目录下。
       下载官方提供的"新定义NBK-EBS001应用资料",直接下载“新定义NBK-EBS001应用资料\NBK-EBS001 Demo Code\Demo\Output ”目录下的“20220811032007.hex”文件。打开ISP下载软件,使用Type-C数据线将开发板与电脑相连接,点击ISP软件上的“检测串口”,端口号会自动搜索到开发板的串口号,波特率设置115200,然后“打开串口”,选择好芯片型号,导入“20220811032007.hex”文件,点击“更新程序”,紧接着在三秒内点按一下板卡上的reset按键开关,即可完成软件更新。

       但不知道什么原因,打开ISP软件会造成电脑风扇狂转,CPU占用率明显提高,这点与波特率设置无关,建议后续优化一下吧。
       操作把玩一下,感觉触控还算比较敏感的,操作过程需要注意,为了防止干扰或短路,不能将核心底板放于手掌中或金属表面。
<iframe height=498 width=510 src='https://player.youku.com/embed/XNTkxODA2MTEwNA==' frameborder=0 'allowfullscreen'></iframe>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kxODA2MTEwNA==.html

网友A:
这LED还是镂空反贴的呢,又学到一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LED还是镂空反贴的呢,又学到一手。

最近好几次见到这么干的了,
好奇这么贴还能走SMT吗,
机器从LED反面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最近好几次见到这么干的了,
好奇这么贴还能走SMT吗,
机器从LED反面吸?? ...

是哦,这么做SMT机器能加工吗?有没做SMT加工行业的说一下。

网友C:
为什么读取不到滑动条的数值呢?

网友D:
这个触摸流畅度非常的好呢。

网友E(2023-01-04):
相比51单片机,这个是不是价格便宜点

网友F:
RD8T36P48的功能太强大了,外设资源真是多。

网友C:
这个IO口都支持多大的电压?

网友G:
感觉RD8T36P48的功能太多了,配置好复杂呢。

网友H:
这个NBK-RD8x3x核心板有几个串口?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这个NBK-RD8x3x核心板有几个串口?

您好,1个独立UART口+6个UART/IIC/SPI三选一口,即最多支持7个串口,详细信息参考开发板主控芯片规格书RD8T36X系列数据手册.pdf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感觉RD8T36P48的功能太多了,配置好复杂呢。

感谢您关注,芯片功能多资源大可满足更复杂的产品,也方便产品升级,配置资源可使用易码魔盒图形化配置,一键生成初始化代码,方便快捷,一点都不复杂

网友J(2023-02-04):
RD8T36P48的触摸功能怎么调试呢?

网友K:
NBK-RD8x3x核心板非常不错。

网友G:
最近好像又有很多新开发板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J:
RD8T36P48的触摸功能怎么调试呢?

您好,新定义易码魔盒集成触控调试工具,连接仿真器和开发板,按照上位机提示语调试,非常简单,5分钟完成触控调试。

网友L(2023-04-19):
用来学习触控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