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5x] N32G45XRL-STB开发板使用问题

楼主(2022-11-13):
我用国民的N32G45XRL-STB开发板进行led控制实验时,NS-LINK的MCU与主板MCU如何区别?用JLINK通过J10下载程序,程序是下载到NS-LINK的MCU中还是主板对应的MCU中?

楼主:
原因找到了,JLINK口有对NS-link的MCU和主板MCU的,需要对应接主板MCU的口才行.还有NS-LINK对应的MCU如果被烧了应用程序了,是否有办法补救可以采用Uart的烧写方式.现在串口识别不到了.

网友A:
看一下这篇帖子

楼主:
谢谢,按照你的说明搞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按照你的说明搞定了,

哈哈,能搞定就好,烧录时要注意烧录口哈

网友B:
做一个肯定不一样的 。

网友C:
这个芯片可以使用其他的烧录工具。

网友D:
nslink就是烧录工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