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5x] j-flash烧写出现jlink license问题

楼主(2022-11-13):
请问下用j-flash下载程序出现下图的需要license的怎么处理.

license问题

license问题

网友A:
J-Flash ARM运行有问题,不能正常烧写。

网友B:
用 loadbin 就能烧写,就无所谓了

网友C:
识别到你的Jlink是克隆版了。

网友D:
https://blog.csdn.net/Mr__FOUR/article/details/126730307

网友E:
如果需要通过仿真器来烧录,不一定要购买J-Link

网友F:
Jlink Flash功能通过算号器手动写入license激活

网友G:
好像不影响j-flash烧写使用的。

网友H:
盗版的jlink不能使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