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新定义MCU开发板测评】 + 触摸控制及数值显示

楼主(2022-11-14):
对于新定义NBK-RD8x3x 开发板来讲,所配置的NBK-EBS001 触控板无疑是其出彩的亮点之一,掌握好它的应用则是十分必要的。为了更好地了解其性能及程序,特为它添加了OLED屏的显示功能,其作用从图1即可得知。

1 显示内容

在实现图示功能之前,要完成以下3个工作:
1. 触摸控制及其功能分析
NBK-EBS001 触控板上,有4类器件,即触摸键、滑条、滑轮及LED指示灯。
1)通过滑条可控制其上面LED灯的多少,并可控制滑轮指示灯的明暗程度。
2 亮度最暗状态
3 最量状态

2)通过滑轮可控制其LED指示灯的状态,顺时针旋转为增多,逆时针旋转为减少。
4 滑轮控制效果
3)通过中间的触摸键,则可进行点按和长按的操作,以切换工作的模式。
2. 可用资源的盘点

由于NBK-EBS001 触控板上有20LED,即触摸感知引脚,故其消耗引脚资源还是比较多的,其线路原理图见图5所示。其引脚的占用情况如图6所示,可见能用于功能扩展的引脚已经不多了。
5 线路原理图
6 引脚资源
7 引脚占用
3. 为触摸控制添功能
为准确的捕捉触摸操作的正确信息,使用I2C接口的OLED屏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其显示效果如图8所示。
该显示屏所使用的引脚情况为:
CLK ---P11

DIO ---P13
8 显示效果
有了显示功能,要显示触摸操作的工作状态就需要在程序分析的基础上,确定显示的内容和显示位置。其中,变量BarValue是滑条的状态变量,而变量CircleValue则是滑轮的状态变量,变量LEDShowMode则是触摸键的模式切换变量。
在适当位置放置如下语句,即可获得图9至图11的状态显示效果。
OLED_ShowNum(30,2,BarValue,5,16);
OLED_ShowNum(30,4,CircleValue,5,16);
OLED_ShowString(50,6,"Click",16);
OLED_ShowString(50,6,"Press",16);
9 显示滑条状态
10显示滑轮状态
11显示触摸键状态

有以上的基础,再进行后续的功能则已是呼之欲出了!

演示视频: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C24y127bL/?vd_source=f302fc0cc3a0425328db53a3b92082ca

网友A:
触控敏感度怎么调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触控敏感度怎么调整?

您好,可通过调整触控参数中的阈值来调整触控灵敏度
查看 新定义RD8系列TouchKey MCU 应用指南 V1.0.pdf (3.35 MB, 下载次数: 7) 了解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