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哪位大神单独以太网这块用RMII而不用SMI的?请指教

楼主(2022-11-14):
想用STM32F767接美满交换机芯片的,有个例程是只用的7根线的RMII,也就是说不用SMI接口(MDC和MDIO),但是我用STM32CUBE配置的时候强制要求9线,也就是用RMII必须得用SMI,这个怎么搞啊?只能自己移植了吗?不用SMI的方案是可行的吗?

看了几个帖子也有说这个的,说SMI只是配置PHY速率等等用,可以检测网线断开等连接状态。

直接用正点原子的LWIP网络例程修改一下是否可行呢??

网友A(2022-12-15):
那你看7线的例程呗,应该没啥问题吧

网友B:
估计可以配置成9线,但是剩余的可以不接不判断?

网友C:
应该不是必须用SMI的吧

网友D:
自己改改吧,你用cubemx生成,自己改改其实也行

网友E:
我觉得你可以问问他家的技术支持,看看有没有相关的案例或者demo

网友F:
原子的LWIP要是做产品我觉得不是太过推荐

网友G:
你可以试试从原子例程上修改啊,至少先验证通过再说嘛

网友H:
我觉得你既然都找到了7线例程,应该不用SMI是可以的

网友I:
也不一定非要自己移植,可以不接SMI试试

网友J:
建议还是带有SMI,这毕竟可以控制速率之类的

网友K(2024-10-11):
让PCB顶层和底层一样,将它们通过一些过孔(或通孔)连接

网友L:
孔璧里头必须经过电镀

网友M:
需要将阻焊漆(阻焊油墨)覆盖在最外层的PCB设计布线上

网友N:
电源中都有一个交流电压最大的节点

网友O:
做多层板可将做好的两块双面板用特制的粘合剂“压合”起来

网友P:
清除与电镀动作都会在化学过程中完成

网友Q:
将整个表面铺上一层薄薄的铜箔,并且把多余的部份给消除

网友R:
在开始电镀之前,必须先清掉孔内的杂物。

网友S:
电容工作在额定的纹波电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