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HAL库BUG中串口读写冲突问题怎么解决而不改HAL?

楼主(2022-11-14):
最近在搞H767中的串口,发现多数据同时读写时卡死在读取中断中读取状态是否就绪哪里,当时是一直卡在TX状态上。从网上查到两种解决方案:

1.把HAL库中串口发送的函数中加锁、把状态设为TX、解锁这三句话注释掉。
2.不用常用的使能中断函数,然后自己写中断服务程序
这两种测试都是有效果的,但是我是用STM32CUBE生成的代码,而上面两种办法再重新生成以后都会修改掉之前的改动,万一时间长了容易忘记这地方。
因此,哪位大神知道这地方怎么使用是最正确的呢?是不是这地方不算BUG而单纯只是使用方式不对呢?

网友A(2022-12-15):
属实,他这个cubemx生成一遍,程序就刷新了一遍,白改

网友B:
不是说,放在规定的区域,程序是不会被修改的么

网友C:
你自己写中断程序应该是OK

网友D:
我现在是自己写中断逻辑,反正没遇到你说的那种情况

网友E:
按理来说,第二种还是比较好用的

网友F:
为啥会出现读取状态出现问题呢?是没清标记么?

网友G:
发送这样的话,你可以用DMA发送是不是就好了

网友H:
你发送的数据有多大多频繁啊?

网友I:
感觉不应该会出现发送读取中断标记失败的情况啊,你这操作可能有点问题吧

网友J:
用第二种可以,第一种好像用cubemx更新一下,就又没了

网友K(2024-05-16):
优化你的应用代码

网友L:
更新HAL库至最新版本

楼主(2024-06-23):
这个问题官方给修复了吗?知道如何实现的吗?

网友M:
是官方库文件导致的嘛?目前没有遇到过

楼主(点评):
大数量同时收发时容易触发这个BUG,你可以找两个单片机,单片机1的TX、RX分别和单片机2的RX、TX接到一起,然后让两个单片机一直不停的都发数据,同时用中断接收收据,很快接收就会死掉。

网友N:
其实是不是有可能跟处理时序机制导致的,我遇到过CAN口一直通讯,10分钟后系统卡死问题,后来换了MCU就好了

网友O(2024-07-31):
直接修改 HAL 库的源码可能会导致不可预见的问题,并且在重新生成代码时会被覆盖。尽量避免修改 HAL 库的源代码。

网友P:
中断优先级和嵌套是否正确

网友Q:
最小化中断服务程序或者进行任务分解

网友R:
代码重构、使用回调函数

网友K:
如果可能,使用DMA(直接内存访问)来传输数据,这样可以减少对CPU的占用,提高数据传输效率。

网友S(2024-10-11):
通过访问寄存器来控制I2C1工作时钟的开启。

网友T:
这种方法可以使散热体积和表面面积增大两倍多

网友U:
I2C1工作时钟源选择;I2C1模块工作时钟的开启使能。

网友V:
STM32芯片中有多个工作时钟源的外设很常见

网友W:
功率开关漏极(或集电极)

网友X:
CPU借助于APB总线访问相关寄存器达到对I2C1工作模块的控制

网友Y:
ART2固定使用PCLK时钟,只有开启和关闭的问题,不存在其它时钟源选择

网友Z:
控制模块的时钟仍然由外设时钟PCLK提供

网友AA:
USART1可以有多个时钟源

网友AB:
要把纹波电流平均分布

网友AC(2024-12-31):
如果你的应用中有严格的串口读写顺序要求,可以在应用层引入软件协议来协调串口的读写操作。

网友AD:
串口卡死?

网友AD:
引用 网友L:
更新HAL库至最新版本

hal库有问题?

网友N:
其实框架是固定的还需要添加细节

网友AE:
HAL库是需要优化细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