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哪位大神有STM32F7 CAN刷写例程?

楼主(2022-11-14):
大概流程是懂的:首先得有个CAN上位机软件,把程序bin或hex文件根据协议通过CAN发给STM32
然后STM32的APP接收到程序数据后存起来,校验完成后重启芯片进入到BootLoader
在bootloader中检测新程序标志位,然后把新的程序数据覆盖到正常运行的程序空间。
然后进入APP就可以

哪位大神提供个例程啊,别的STM32的也可以,另外这东西对于裸机和系统应该没区别把?
这个上位机软件有没有现成的啊?还得自己开发吗?
哪位给提供下整理思路也可以,多谢多谢

网友A(2022-12-14):
可以参考串口的升级例程,这种就很适合你使用

网友B:
我觉得例程你可以网上找找,我记得网上有很多的,但你要写俩程序,一个是APP一个是IAP

网友C:
对的,一般情况是逻辑或者是系统都是无所谓的

网友D:
其实可以让上位机将bin文件分包,然后分包发送给下位机就好了

网友E:
你只要协议做的好,其实没啥难度的

网友F:
给我的感觉就是,你需要将bin分包,这个分包是上位机软件做的,然后每包都有头尾数据,还有当前包数,这样就不会出现丢包现象了

网友G:
为啥要用can升级呢?考虑串口升级多好啊

网友H:
冒昧的问一下,CAN的每包字节一般都是传输多少个?

网友I:
存起来没问题,但是存要存在外部flash之中吧,单片机的flash好像不行

网友J:
对了,你要收完数据需要校验,校验成功之后,将收到的数据复制到要求的地方

网友K(2024-10-11):
每个电容与纹波电流源的引线阻抗一样

网友L:
时间片轮的设计思想

网友M:
大大减小与其他引线之间的容性耦合

网友N:
需要在做项目的过程中经历磨难

网友O:
硬件设计和软件设计本来就是鱼和熊掌的关系,两者不可兼得

网友P:
与电感和续流二极管相连

网友Q:
结构化模块化的程序设计的思想,使最基本的要求

网友R:
确定好硬件原理图,硬件布线,最后才是软件的开发

网友S:
写程序不难,但是程序怎么样才能写的好,写的快,那是需要点经验积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