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RS485发送时,影响其他串口接收?为什么呢?

楼主(2022-11-14):
今天做了一个小项目
1变连接的是航模遥控器接收SBUS数据。使用的是stm32的串口3。
2还有一边连接的是485控制云台摄像头,使用的是串口2转485。
正常sbus数据不会停,会一直接收。即使失控也会有数据,只要不掉电。
但是当我给485发送数据的时候,串口3的接收就停止了!
求大神帮忙!

网友A:
中断的事儿吧,我觉得有可能是中断的事儿

网友B:
接口都不一样,怎么会影响

网友C:
是不是你程序用的接收结构体都是一个啊

网友D:
你程序怎么写的?是不是关闭串口3的中断了?

网友E:
正常来说,逻辑是没问题的

网友F:
有没有可能你串口3的收发有点频了呢?

网友G:
单片机是单线程的,没有办法

网友H:
按理来说应该不能停止,但是应该会有时候会丢数据或者处理的慢吧

网友I:
时分复用就好了,但是停了就比较怪了

网友G:
有没有可能是程序的事儿啊?

网友J(2024-05-14):
应该是时序上有冲突

网友K:
硬件冲突?

网友L:
使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检查UART3和UART2的通信信号,看看是否有任何异常或噪声。

网友M:
检查电源和地线

网友N:
是否有任何缓冲区溢出的情况,这可能会导致数据丢失或通信故障。

网友O:
RS-485通信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