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 没有TIM定时器,DAC可以输出三角波吗?

楼主(2022-11-14):
要求DAC_O1输出三角波,但我看原理图上没有一个tim定时器。老板让我软件触发,搜了很多DAC输出三角波都是配合定时器2输出三角波的。老板搞硬件的

网友A:
可以在tim中断里,使用软件触发DAC

网友B:
宁愿花了很多时间去搜例程,也不愿意看一下参考手册?

网友C:
TIM是在芯片内部  原理图肯定看不到

网友D(2024-11-01):
给瞬间电流提供低阻抗导通路径

网友E:
最典型的应用就是放大电路中的高低音频控制

网友F:
器件整合的再紧凑都无法发挥最大的效率

网友G:
需要设置电压钳位电路予以保护D3、N3构成的回路

网友H:
需要串联一个限流电阻在其中

网友I:
当人接触任何东西时,体内的电荷就会放电。

网友J:
有不普通的门道

网友K:
只能处理较小的能量

网友L:
电路正常工作

网友M:
灌封前基材外观保持清洁和干燥。将混合好的胶料灌注于需灌封的器件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