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怎么将Linux的WIFI驱动移植到STM32F系统上?

楼主(2022-11-14):
关于WIFI的驱动在网上找到的一般是Linux的驱动源码, 已知WIFI通信接口是SDIO方式, 请问下若想将这种WIFI驱动移植到STM32F系统上,这要怎么做?有没有详细点的步骤?
谢谢!

网友A(2022-12-14):
移植的话,应该就要梳理它的程序逻辑了

网友B:
基本都是C编写的吧,你可以直接复制过来使用的吧

网友C:
这个好像不是很容易,毕竟平台都不一样

网友D:
你可以直接找原厂要关于MCU的驱动,这样能好点

网友E:
可以把.c.h文件复制到ST的工程文件之中,试试应该能可以

网友F:
你用的是哪个WiFi模块啊?

网友G:
按理来说,2个开发平台不一样,移植是比较麻烦的

网友H:
Linux的话,你可以看看WiFi的工作流程,然后自己用C语言编写一下

网友I:
你还是找个原厂或者网上找个相关的驱动,移植一下应该比较快,比较容易

网友J:
Linux驱动要是转移到MCU的驱动就本来就比较麻烦,不好弄的

网友K(2024-07-30):
确认STM32F的硬件平台支持SDIO接口,并且已经配置好相关的引脚和时钟。
准备好WIFI模块,确保其SDIO接口可以与STM32F的SDIO接口连接。

网友L:
由于Linux驱动和STM32F的开发环境不同,需要对驱动代码进行大量修改:

移除不必要的部分:Linux驱动中很多部分与STM32无关,如文件系统操作、网络协议栈等,可以先删除这些部分。

适配硬件抽象层(HAL):

将Linux驱动中的硬件操作部分替换为STM32的HAL库函数。例如,SDIO读写操作、GPIO配置等。
创建一个SDIO传输函数,用于数据传输。
适配中断和DMA:

配置STM32的中断服务程序(ISR),处理SDIO接口的中断请求。
配置DMA进行数据传输,提高效率。
移植WIFI驱动中的协议栈:

如果驱动中包含协议栈代码(如802.11协议),需要确保这些代码能够在STM32上运行,可能需要移植或重写部分代码。
考虑使用STM32的LWIP协议栈库来处理网络协议。
5. 调试和测试
调试SDIO通信:确保SDIO通信正常工作,能够正确读写数据。
调试WIFI驱动:逐步调试WIFI驱动,确保各个功能模块正常工作。
功能测试:进行全面的功能测试,包括连接AP、数据传输、掉线重连等。

网友M(2024-08-29):
可能需要编写或修改底层的SDIO驱动以适配你的WiFi芯片。

网友N:
其实不太好移植的毕竟需要手搓代码

网友O(2024-10-11):
MinUnit 是一个 用 C 语言编写的极其简单的单元测试框架

网友P:
功率开关和整流器的交流电流环路包含非常高的PWM开关电源典型的梯形电流波形

网友Q:
电源电压处于1.6V到5.5V之间

网友R:
无法提供开关电源所需的脉冲电流

网友S:
单片机的外部都连接有象电池等电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