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单片机pwm占空比调节

楼主(2022-11-14):
stm32CubeIDE编程里面怎么方便地修改pwm波的占空比?除了__HAL_TIM_SET_COMPARE(&htim2, TIM_CHANNEL_1, pulse_width)这个函数以外还有别的方法吗?

网友A:
直接修改相关寄存器也是可以的啊。

网友A:
或者直接修改CCRx寄存器的值

网友B:
直接修改寄存器就行

网友C:
htim2.Instance->CCR1=pulse_width;

网友D(2024-11-01):
模块电源选购灌封材料的时候,需要注意导热系数要能达到电子部件散热的需求,不过粘接能力不太强

网友E:
A、B组分先分别用手动或机械进行充分搅拌,让A、B灌封料充分融合

网友F:
可能击穿开关器件,

网友G:
如果想要让它正常工作且不会损坏

网友H:
前模块电源灌封时用的最多的是加成型有机灌封硅胶

网友I:
电阻属于一个普通的元件

网友J:
并且考虑到TVS相同的尺寸

网友K:
当异常过压消失,恢复至高阻态

网友L:
微控制器、数字信号控制器和处理器都具有内部的ESD钳位二极管

网友M:
ESD电压一般超过导通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