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为什么我配置的外置12位DAC输出电压波形有这么多的毛刺脉冲,是我的输出配置的有问题吗?

楼主(2022-11-14):
我是参考16位DAC的代码配置的,会不会是我的输出程序错了呢?

网友A:
看波形应该跟软件没有关系,你示波器的表笔接地是不是没处理好,还有可能是电路板上有干扰,DAC的输出脚附近是否还有其他模块在输出信号

网友B:
这应该是有干扰吧

网友C:
我感觉应该是程序的问题,因为如果是单纯的噪声,尖峰应该有向下的,你这个图里的尖峰都是向上的。

网友D(2024-11-01):
会使二极管导通

网友E:
对于电力电路来说串联的电阻起阻尼作用

网友F:
甚至会造成模块电源的损坏

网友G:
将ESD静电保护二极管并联于电路中

网友H:
电阻阻值大小则需根据元器件可承受电流大小而决定

网友I:
小型电子设备

网友J:
电阻元件的电阻值大小一般与温度,材料,长度,还有横截面积有关

网友K:
灌封之前需要使用抽空机进行天然脱泡和真空脱泡预处理

网友L:
当电压超过二极管的导通电压的时候

网友M:
在低成本控制器内部有时候会没有钳位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