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K32F030MF4P6的STOP模式和看门狗不能一起使用吗?

楼主(2022-11-14):
HK32F030MF4P6的STOP模式和看门狗不能一起使用吗?打开独立看门狗后低功耗模式用不了,不开看门狗低功耗模式就没问题,独立看门狗可以在打开后再手动关闭吗?

网友A(2023-02-13):
为啥会出现看门狗与stop模式冲突的情况啊?

网友B:
你可以问问航顺的FAE,请教一下为何

网友C:
我觉得应该不用看门狗就可以了吧,关闭呗

网友D:
你说的独立看门狗是指的外部看门狗么?

网友E:
我觉得你可以进入到低功耗的时候关闭看门狗就可以了

网友F:
看看数据手册吧,应该有介绍如何一起使用吧

网友G:
按理来说,低功耗进入之后,看门狗应该是被关闭了吧

网友H:
那就不开看门狗呗,看门狗也是防止程序跑飞的

网友I:
应该是可以手动关闭

网友J:
关闭看门狗吧,我觉得低功耗比看门狗重要多了

网友K:
这个不能同时使用的。

网友L:
可以使用看门狗中断唤醒 。

网友M:
这个低功耗模式跟看门狗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