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USB连接MCU GD32F427ZET6

楼主(2022-11-14):
  请教各位大佬,现在在硬件上想把STM32F427ZET6替换为GD32F427ZET6,然后在GD网站上下载了"USB虚拟通信端口驱动程序", 并且加载了跟STM32F427ZETE同样的升级软件。现在问题是想要用USB端来连接GD32F427ZET6总是提示“USB设备不能识别”,在WIN7 和WIN10上试过都是一样。  请教一下各位前辈,如何用USB连接GD32F427ZET6这个MCU, 是不是兼容问题或是需要另一种驱动程序?
  第一次使用GD的产品,麻烦有相关文档或是解决方案的大佬支援一下。邮箱:ericlyn@live.cn

万分感谢!

网友A(2023-05-16):
你的确定一下是否正确安装并配置了驱动程序

网友B:
是不是不兼容啊

网友C:
你使用的是什么系统

网友D:
换个USB接口试试呢

网友E:
端口配置没配置好吧

网友F:
是不是你的连接线不好使

网友G:
设备不识别一般都是没配置好

网友H:
不行你就换个USB设备上安装另一个驱动程序

网友I:
打开USB虚拟通信端口属性窗口,查看端口配置文件是否正确设置

网友J:
咨询一下GD的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