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外部寻址代码

楼主:
请问这样使用AD是什么意思,没有任何通信吗,没有任何时钟

H}[9_{4{CEY3WLJA63M)3DC.png (23.58 KB )

网友A(2022-11-15):
表面就是个外部RAM的绝对地址定义,实际一般是利用51的外部总线产生合适的信号驱动外部设备,效率高,比纯模拟方式效率高很多

网友B:
只有开放外部总线的mcu才有类似用法的。
现在很多mcu都不开放外部总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