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新定义MCU开发板测评】电路分析与上电测试

楼主(2022-11-14):
由于疫情封控,今天刚拿到板子。

一,上电体验

开发板套件分两块板,一块是NBK-EBS001 ,一块是NBK-RD8x3x,前都是触摸扩展板,后者是一个单片机的开发板。

先直接下载触摸板的Demo进行测试,触摸板的资料里有例程代码,也有编译好的hex文件,路径为:新定义NBK-EBS001应用资料\NBK-EBS001 Demo Code\Demo\Output\20220811032007.hex
可以支持使用ISP下载工程进行下载,如果有仿真器,也可以使用RD Programming Tool烧写的。
由于没有仿真器就使用的ISP工具进行下载的。
这现STC的工具使用是一样的,点更新程序后,要手动点一下复位按键,就是板子最下面的唯一的按键。
之后进行烧写流程,如下烧写完成的软件界面。

这里有一点要注意一下,触摸屏测试过程中,不要用手去触碰底部的排针,这会导致触摸错乱,刚拿到手测试,触摸总是不对,以为是板子问题,后来才意识到。不知道 这个板子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扩展模块,为什么要使用双向的排针。
S1为滑条,W1为滑轮,Key1为单独按键。
还没有细看代码,S1可以对LED的亮度进行调节。所以,当S1的灯全灭,也就是亮度为0时,W1的灯也是不亮的。
Key1可以切换W1的显示模式,可以每三个灯一组亮,也可以连续亮。

二、硬件分析
由于AD的版权问题,这里把电路图,导入到Kicad进行查看。
NBK-RD8x3x开发板上使用的芯片是RD8T36P48RJ,整个板子的电路还是比较简单的,基本上就是一个单片机的最小系统板了。
板载CH340C进行串口软件烧写功能

两个LED,一个连接到P01引脚,一个是电源指示,后面新建工程时,要驱动这个LED

支持外接晶振,但板子上没有焊接,程序应该是使用的内部的。

其他的就是引出的排针了,引出了所有的IO口,还有三个可以支持跳线切换的。而且支持Arduino接口。

NBK-EBS001触摸板,原理图上其实并没有太多的电路,只是把触摸按键连接到排针上。

不过板子倒是有一些新意,主要就是所有的LED都是反着焊接的,在PCB上开个孔,把发光的部分放到孔里反着焊LED,
其实主要还是要看PCB上这些触摸按键的画法。
如下是导入到kicad中的PCB。可以看到,板子并没有铺铜,而且在触摸的下面,基本上也不要走线,保证净空。
板子的螺丝都是非金属的,防止对触摸灵敏度的影响。

而且,官方也有提供新定义触控按键MCU PCB设计要点的pdf文件,方便硬件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