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 双串口 uart0收发正常,uart1 发送异常 接收正常

楼主(2022-11-14):
附源代码 根据BSP 包例程改写,测试结果uart0 收发逻辑正常,uart1 接收正常,发送不正常没反应
/*---------------------------------------------------------------------------------------------------------*/
/*                                                                                                    */
/* Copyright(c) 2017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
//  Nuvoton Technoledge Corp.
//  Website: http://www.nuvoton.com
//  E-Mail : MicroC-8bit@nuvoton.com
//  Date   : Apr/21/2017
//***********************************************************************************************************
//***********************************************************************************************************
//  File Function: N76E003 UART-0 Mode1 demo code
//***********************************************************************************************************
#include "N76E003.h"
#include "Common.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FR_Macro.h"
#include "Function_define.h"
#define BUFFER_SIZE  16
UINT8  UART_BUFFER[BUFFER_SIZE],temp;
UINT16 u16CNT=0,u16CNT1=0;
bit riflag;
/******************************************************************************
* FUNCTION_PURPOSE: Serial interrupt, echo received data.
* FUNCTION_INPUTS : P0.7(RXD) serial input
* FUNCTION_OUTPUTS: P0.6(TXD) serial output
* Following setting in Common.c
******************************************************************************/
#if 0
//void InitialUART0_Timer1(UINT32 u32Baudrate)    //T1M = 1, SMOD = 1
//{
//  P06_Quasi_Mode;
//  P07_Quasi_Mode;
//
//    SCON = 0x52;     //UART0 Mode1,REN=1,TI=1
//    TMOD |= 0x20;    //Timer1 Mode1
//
//    set_SMOD;        //UART0 Double Rate Enable
//    set_T1M;
//    clr_BRCK;        //Serial port 0 baud rate clock source = Timer1
//
//#ifdef FOSC_160000
//    TH1 = 256 - (1000000/u32Baudrate+1);               /*16 MHz */
//#endif
//    set_TR1;
//}
////---------------------------------------------------------------
//void InitialUART0_Timer3(UINT32 u32Baudrate) //use timer3 as Baudrate generator
//{
//  P06_Quasi_Mode;
//  P07_Quasi_Mode;
//
//    SCON = 0x52;     //UART0 Mode1,REN=1,TI=1
//    set_SMOD;        //UART0 Double Rate Enable
//    T3CON &= 0xF8;   //T3PS2=0,T3PS1=0,T3PS0=0(Prescale=1)
//    set_BRCK;        //UART0 baud rate clock source = Timer3
//#ifdef FOSC_160000
// RH3    = HIBYTE(65536 - (1000000/u32Baudrate)-1);    /*16 MHz */
//  RL3    = LOBYTE(65536 - (1000000/u32Baudrate)-1);   /*16 MHz */
//#endif
//    set_TR3;         //Trigger Timer3
//}
#endif
/*******************************************************************************
* FUNCTION_PURPOSE: Main function
******************************************************************************/
void main (void)
{
    InitialUART1_Timer3(9600);           //UART0 Baudrate initial,T1M=0,SMOD=0
    InitialUART0_Timer1(9600);           //UART0 Baudrate initial,T1M=0,SMOD=0
    //IE = 0x90;
    set_ES_1;              //For interrupt enable
    set_ES;
    set_EA;
    while(1)
    {
        if(UART_BUFFER[0] == 0x56)
        {
            UART_BUFFER[0] = 0;
            Send_Data_To_UART1(0x56);
            Send_Data_To_UART0(0x56);
        }
        if(UART_BUFFER[0] == 0x57)
        {
            UART_BUFFER[0] = 0;
            Send_Data_To_UART1(0x57);
            Send_Data_To_UART0(0x57);
        }
        if(UART_BUFFER[0] == 0x58)
        {
            UART_BUFFER[0] = 0;
            Send_Data_To_UART1(0x58);
            Send_Data_To_UART0(0x58);
        }
        if(UART_BUFFER[0] == 0x59)
        {
            UART_BUFFER[0] = 0;
            Send_Data_To_UART1(0x59);
            Send_Data_To_UART0(0x59);
        }
    }
}
void SerialPort0_ISR(void) interrupt 4
{
    if (RI==1)
    {                                       /* if reception occur */
        clr_RI;
        clr_TI;
        /* clear reception flag for next reception */
        UART_BUFFER[0] = SBUF;
        u16CNT ++;
        riflag =1;
    }
    if(TI==1)
    {
        clr_TI;                             /* if emission occur */
    }
}
void SerialPort1_ISR(void) interrupt 15
{
    if (RI_1==1)
    {                                       /* if reception occur */
        clr_RI_1;
        clr_TI_1;
        /* clear reception flag for next reception */
        UART_BUFFER[0] = SBUF_1;
        u16CNT ++;
        riflag =1;
    }
    if(TI_1==1)
    {
        clr_TI_1;                             /* if emission occur */
    }
}

楼主:
/*---------------------------------------------------------------------------------------------------------*/
/*                                                                                                    */
/* Copyright(c) 2016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
//  Nuvoton Technoledge Corp.
//  Website: http://www.nuvoton.com
//  E-Mail : MicroC-8bit@nuvoton.com
//  Date   : Apr/21/2016
//***********************************************************************************************************

#include "N76E003.h"
#include "Common.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FR_Macro.h"
#include "Function_define.h"

//----------------------------------------------------------------------------------
// UART0 baud rate initial setting
//----------------------------------------------------------------------------------
void InitialUART0_Timer1(UINT32 u32Baudrate)    //T1M = 1, SMOD = 1
{
                P06_Quasi_Mode;                //Setting UART pin as Quasi mode for transmit
                P07_Quasi_Mode;                //Setting UART pin as Quasi mode for transmit

    SCON = 0x50;             //UART0 Mode1,REN=1,TI=1
    TMOD |= 0x20;            //Timer1 Mode1

    set_SMOD;                //UART0 Double Rate Enable
    set_T1M;
    clr_BRCK;                //Serial port 0 baud rate clock source = Timer1

#ifdef FOSC_160000
    TH1 = 256 - (1000000/u32Baudrate+1);               /*16 MHz */
#endif
#ifdef FOSC_166000
    TH1 = 256 - (1037500/u32Baudrate);                              /*16.6 MHz */
#endif
    set_TR1;
                set_TI;                                                //For printf function must setting TI = 1
}
//---------------------------------------------------------------
void InitialUART0_Timer3(UINT32 u32Baudrate) //use timer3 as Baudrate generator
{
    P06_Quasi_Mode;                //Setting UART pin as Quasi mode for transmit
    P07_Quasi_Mode;                //Setting UART pin as Quasi mode for transmit

    SCON = 0x50;     //UART0 Mode1,REN=1,TI=1
    set_SMOD;        //UART0 Double Rate Enable
    T3CON &= 0xF8;   //T3PS2=0,T3PS1=0,T3PS0=0(Prescale=1)
    set_BRCK;        //UART0 baud rate clock source = Timer3

#ifdef FOSC_160000
                RH3    = HIBYTE(65536 - (1000000/u32Baudrate)-1);                  /*16 MHz */
                RL3    = LOBYTE(65536 - (1000000/u32Baudrate)-1);                        /*16 MHz */
#endif
#ifdef FOSC_166000
    RH3    = HIBYTE(65536 - (1037500/u32Baudrate));                         /*16.6 MHz */
    RL3    = LOBYTE(65536 - (1037500/u32Baudrate));                         /*16.6 MHz */
#endif
    set_TR3;         //Trigger Timer3
                set_TI;                                         //For printf function must setting TI = 1
}

UINT8 Receive_Data_From_UART0(void)
{
    UINT8 c;
    while (!RI);
    c = SBUF;
    RI = 0;
    return (c);
}

void Send_Data_To_UART0 (UINT8 c)
{
    TI = 0;
    SBUF = c;
    while(TI==0);
}

//----------------------------------------------------------------------------------
// UART1 baud rate initial setting
//----------------------------------------------------------------------------------
void InitialUART1_Timer3(UINT32 u32Baudrate) //use timer3 as Baudrate generator
{
                P02_Quasi_Mode;                //Setting UART pin as Quasi mode for transmit
                P16_Quasi_Mode;                //Setting UART pin as Quasi mode for transmit

          SCON_1 = 0x50;           //UART1 Mode1,REN_1=1,TI_1=1
    T3CON = 0x08;           //T3PS2=0,T3PS1=0,T3PS0=0(Prescale=1), UART1 in MODE 1
                clr_BRCK;

#ifdef FOSC_160000
                RH3    = HIBYTE(65536 - (1000000/u32Baudrate)-1);                  /*16 MHz */
                RL3    = LOBYTE(65536 - (1000000/u32Baudrate)-1);                        /*16 MHz */
#endif
#ifdef FOSC_166000
                RH3    = HIBYTE(65536 - (1037500/u32Baudrate));                          /*16.6 MHz */
                RL3    = LOBYTE(65536 - (1037500/u32Baudrate));                                /*16.6 MHz */
#endif
    set_TR3;         //Trigger Timer3
}

UINT8 Receive_Data_From_UART1(void)
{
    UINT8 c;

    while (!RI_1);
    c = SBUF_1;
    RI_1 = 0;
    return (c);
}

void Send_Data_To_UART1 (UINT8 c)
{
    TI_1 = 0;
    SBUF_1 = c;
    while(TI_1==0);
}

/*==========================================================================*/
#ifdef SW_Reset
void SW_Reset(void)
{
    TA = 0xAA;
    TA = 0x55;
    set_SWRST;
}
#endif
/*==========================================================================*/

网友A:
N76E003 因为UART1 是搭在ICE pin上,所以要断开I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N76E003 因为UART1 是搭在ICE pin上,所以要断开ICE

是拔掉nulink测试的,应该不是 这个问题

网友A:
init UART0再init UART1,T3CON会被修改到
timer 3在uart 1被修改到, 要用 or 才是
T3CON |= 0x08;           //T3PS2=0,T3PS1=0,T3PS0=0(Prescale=1), UART1 in MODE 1
                clr_BR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it UART0再init UART1,T3CON会被修改到
timer 3在uart 1被修改到, 要用 or 才是
T3CON |= 0x08;         ...

谢谢 晚上回家试试  非常感谢

网友B:
发送异常,是不是波特率的问题呢?

网友C:
可以用 隔离器

网友D:
干扰把波特率调低

网友E:
通讯老是不稳定 是干扰问题吗?

网友F:
串口之间存在干扰了吧。

网友G:
之前遇到过,可能串口的频率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