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型号] 想买个Jlink,有没有便宜好用的,Jlink接口支持JTAG和SWD吗

楼主(2022-11-15):
最近用了一个老的单片机,是JTAG接口的。手里只有swd接口的烧录器,应该没法用吧

网友A:
去淘宝买吧,选择很多,就几十元RMB.

网友:
您需要什么版本的国产还是进口?

网友B:
现在可以购买daplink

网友C:
串口下载程序不行吗?

网友D:
没有,正版的都是比较贵的。

网友E:
网上不是有powerlink吗,那个应该好用一些。

网友F:
jlink是支持这两种接口的。

网友G:
可以选择stlink,支持很多的芯片。

楼主(2022-12-19):
买了一个很好用。

网友H:
正版价格的都是比较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