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开发工具资源区]
问一下各位大佬,调试烧录器买JLINK的好还是DAP的好?

楼主(2022-11-15):
烧录器貌似有三种吧,一般都是什么Link,接口都是JTAG、SWD的。
又发现还有教CMSIS-DAP的烧录器,那么买哪个好呢。我需要一个技能支持JTAG接口又能支持SWD接口的烧录器。

网友A:
都可以吧,JLINK通用些,现在基本上都用SWD了,端口少,调试仿真都可以

网友B:
最好都支持的好。

网友C:
推荐dap吧,这个没有dao ban。

网友D:
可以串口下载程序,使用串口就行。

网友E:
这个都一样的,swd口最方便。

网友F:
芯源CW32评估板上不是swd的接口吗?

网友G:
这个看你的需求,是否需要开发其他什么芯片。

网友H:
支持stlink的烧录程序。

网友I(2022-12-26):
jlink比较通用的吧

网友J:
JLINK吧,虽然是盗版的,但是功能多一些。

网友K:
有钱的话,两个都搞一个,没钱就选JLINK!

网友L:
工作以来一直用的JLINK整体用下来没发现什么大问题,虽然用的都是daoban的。

网友M:
有条件的话,还是用jlink吧

网友N:
我觉得jlink比较好,因为配套的软件都是OK的

网友O:
对就基本两种,jlink和其他,哈哈

网友P:
如果想躲避版权,其实还是用DAP的比较好

网友Q:
看你需求,jlink买正版还行,盗版容易失灵

网友R:
我觉得jlink是比较好用,调试短点之类比较多

网友S:
都买也没啥吧,现在调试器多便宜啊

网友T:
要是支持jtag的话,还得是jlink才行

网友U:
Dap好像一般都不支持jtag,得自己改固件才行

网友V:
你还是用jlink吧,jlink支持jtag和swd的

网友W:
串口最通用了,买个转ttl

网友X:
jlink用的人比较多一些。

网友Y:
烧录器还是jlink的。

网友Z:
dap的价格怎么样?

网友AA:
必须是jlink好用一些的。

网友AB:
jlink的功能比较强大一些。

网友AC:
JLink够用了,通用性也强。

网友AD(2023-02-02):
楼主可以使用JLINK,有很多的segger软件可以使用的。

网友AE:
JLINK的应用比较多。

网友AF:
SWD的接口比较节省IO口了。

网友AG:
看你的接口设计的是什么了

网友AH(2023-03-07):
dap,这个接口稳定很多

网友AI:
支持can或怎其他的总线方式烧录程序吗?

网友AJ:
可以使用stlink烧录程序的。

网友AD:
这个DAP的下载速度很快吗?

网友AK:
个人觉得JLINK比较实用一些的。

网友AL:
看你个人习惯用哪个或者哪个用的比较顺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