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芯圣是否支持microPython编程?

楼主(2022-11-15):
现在很多芯片都可以支持microPython编程了,这样根本不用管底层的情况,
直接进行编写,
也会少去很多麻烦。

网友A:
咨询一下都有哪些芯片支持microPython编程呢

网友B:
MicroPython 和 Python 都是一类 Python 的动态语言解释器

网友C:
是否需要额外的安装Python 解释器呢

网友D:
MicroPython 虽然只实现了 CPython 的标准库和容器库的一些部分,常见容器库有同类功能,但不同名的模块,但大多算法类的 Python 逻辑代码是可以拿来即用的

网友E:
在许多不同的硬件微芯片(最低在 nRF51)的移植上, MicroPython 代码接口缺乏一致性,呈现碎片化

网友F:
从开发者角度来讲,MicroPython 和 CPython 以及 PyPy 一样,都是 Python 代码的执行环境。

网友G:
你看看是否有固件支持microPython

网友H:
8位的芯片怎么可能运行microPython

网友I:
只能是C语言的开发的。

网友J:
这个不支持microPython的。

网友K(2023-01-05):
这个芯片是不支持的的。

网友L:
8位的单片机哪有支持的

网友M:
其他单片机支持的也很少。

网友N:
楼主需要实现什么功能呢

网友O:
micropython的编程比较少了。

网友P:
这个看是否有人开发相关的固件了。

网友Q:
这个不支持的。

网友R:
不支持microPython编程。

网友S:
micropython现在支持的芯片还很少。

网友T:
micropython最低要求基本上是16位处理器,16兆以上,256k以上flash,16k以上ram
芯圣的应该没有,除了主频,其他三项基本都不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