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笔记] can配置250k波特率,按手册的推荐值不好用呢?

楼主(2022-11-15):
can配置250k波特率,按手册的推荐值不好用呢?我该如何进行配置呢?

网友A:
楼主配置完成之后实测的波特率是多少呢

网友B:
怎么不好用?通信不稳定?

网友C:
配置过程中遇到了很多bug吗

网友D:
是不是时钟源的设置那出现问题了

网友E:
这个是在48MHz的情况下进行的配置

网友F:
首先要确认系统本身时钟的配置是否符合can模块的要求

网友G:
只能通过这个判定楼主是按照推荐进行的配置 其他诸如时钟的配置代码看不到

网友H:
有可能时钟源不对或者系统时钟配置上边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