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笔记] AC78013控制电机带载跑不到最大功率?

楼主(2022-11-15):
AC78013控制电机带载跑不到最大功率,驱动信号99.5%,驱动波形多出来一簇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2023-04-09):
检查电机接线是否正确。如果接线不正确,那么电机就无法达到最大功率。 二、检查电机电流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B:
如果电机有损坏,那么它也无法达到最大功率。

网友C:
控制电机带载跑不到最大功率有可能是因为电流设置过小,电机所能提供的最大功率就无法达到。

网友D:
进行了什么配置?

网友E:
代码贴一下呗,有可能是代码问题。

网友F:
功率小一些,看看输出功率会不会平均。

网友G(2023-05-16):
换一个电源滤波电容

网友H:
电容越大抗干扰能力越强

网友I:
更换大一点的整流管

网友J:
是不是元件有点问题啊

网友K:
看看你的电路设计这块的图呗?

网友L:
晶振的问题?看不出为啥会多出这点波形

网友M:
要不你重新设计一下电路吧

网友N:
换个芯片呗

网友O:
可能是电机有故障

网友P:
驱动信号的设置不对吧

网友Q:
波形本身存在问题,会导致电机无法运行

网友R:
线路没设计好吧,感觉像干扰似的

网友S:
具体是什么问题也不好下结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