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支持]
天线调不出来了,有人帮忙吗?

楼主:
调试天线功率

网友A(2022-11-16):
1.天线的长度为波长的1/4,受寄生电容的影响,实际天线的长度要设计长一点,然后一点点的剪短,直到输出幅度最大。
波长的1/4为(3*10^8)*(1/(433.92*10^6))/4=17.284cm
2.为了减少寄生电容,天线要远离金属、任何 介电常数大于空气的物体
3.L2,L3,C7,C6,C5对信号有滤波作用。可以先把L2,L3,C5用电阻0R短路,调整L1和C7在f=1/(2*pi*√(L*C))=433.92MHz附近。
微调更换C7将输出功率达到最大,检查输出功率是否超过所需的标准,不够的话看芯片的输出功率是否太低了;
逐渐更换L2,L3,C6从小到大以滤除多次谐波到所限的幅度,同时同时检查输出功率是否达标;
逐渐更换C5从大到小以滤除杂散(如果有的话),同时检查输出功率是否达标

自己没怎么调射频这块的,是之前的师傅教我这么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