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ATClink导入配置失败,如何解决?

楼主(2022-11-15):
配置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造成的?

网友A:
没有遇到过,版主来解答一下。

网友B(2022-12-23):
确实没有遇到过 是不是考虑软硬件版本不匹配啊

网友C:
如果使用默认的配置是不是就可以了呢   恢复一下设置

网友D:
可以不用他人的现成的配置 自己做一个配置也是可以的

楼主:
这个是补丁包没有安装的问题,安装补丁包之后,就可以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