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EYA360分享:源电压测量 探头的连接方法

楼主(2022-11-15):
  如“一般测量方法”中所提到的,探头的连接方法对测量到的波形影响很大。为了确认这一点,下面我们将对常见的探头连接方法所造成的测量波形差异进行比较。

  (a)将探头直接与DUT引脚连接

  (b)剥离绞合线绝缘层,用线芯连接探头

  (c)给长绞线分别插入100Ω的阻尼电阻并连接探头

  (d)给短绞线分别插入100Ω的阻尼电阻并连接探头

  (a)是将电压探头的头部直接与DUT引脚连接。(b)是将加工成绞合线的约12cm的延长线的一端与DUT引脚焊接在一起,并将另一端与电压探头的头部连接。(c)是在(b)延长线的中间插入100Ω的电阻。(d)是在将(b)的线长缩短为约4cm后的延长线中间插入100Ω的电阻。图5为实际使用的延长线,图6为连接探头后的状态。

  実際の延長ケーブル。左から、(b)12cmの延長ケーブル、(c)12cmの延長ケーブル+100Ω、(d)4cmの延長ケーブル+100Ω

  图5.实际的延长线

  実際に各電圧プローブを取り付けた写真。上段左:(a)直接接続、上段右:(b)12cmの延長ケーブル、下段左:(c)12cmの延長ケーブル+100Ω、下段右:(d)4cmの延長ケーブル+100Ω

  图6.与各电压探头实际连接后的照片

  图7是按照图6中(a)~(d)的连接方式实施双脉冲测试时的栅-源电压波形比较结果。当我们观测换流侧LS的栅-源电压时,可以看到不同的测量方法其波形有明显差异。

  (a)在导通时,当HS MOSFET的开关工作开始、电流发生变化时,在穿透由图8所示的电压探头头部形成的环路内部的方向上会产生磁通量变化。而且,该磁通量变化还会在探头头部的环路中产生顺时针的电动势,因此可以看到,在观测到的波形中似乎出现了负浪涌。本来应该像(c)和(d)一样产生正向浪涌(*3)。

  在(b)中,受高速开关影响,延长线的阻抗诱发振铃,可以观测到发生了较严重的浪涌。

  図6の(a)~(d)の取り付け方によるダブルパルス試験でのゲート-ソース間電圧波形の比較。左:ターンオン波形、右:ターンオフ波形

  图7.按照图6中(a)~(d)的连接方法实施双脉冲测试时的栅-源电压波形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