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按键控制

楼主(2022-11-15):
用0.96寸OLED(四)实现多级菜单,按键要怎么控制向下和向右?

网友A:
加两个按钮不就行了

网友B(2024-06-23):
刷新OLED其实就可以的

网友C(2024-11-16):
需要让电源热稳定,在稳定后再进行测试

网友D:
确保在开关管导通,

网友E:
反激式电路与正激式电路相反,

网友F:
理解了共模噪声我们就知道共模电感就知道为什么共模电感会接在交流一侧了

网友G:
这样就可以制作出我们想要的邮票孔了。

网友H:
电路中有一组并行线路,正常信号通过时候基本不受影响

网友I:
更小的较小的c形孔可以做到(低至0.35mm)。

网友J:
对于插件电感,我们一般见的比较多的就是UU型和EE型以及环型

网友K:
您可能已经在某些Wi-Fi模块上看到过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