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F1779的LIN和mTouch程序冲突

楼主(2022-11-15):
最近用PIC16F1779芯片做了一个电路板。
编写程序时,发现同时运行LIN和mTouch时,LIN没有响应应答信息。
主程序最简化后问题依然存在:
while (1)
    {
        // Add your application code
        LIN_handler();
        if(MTOUCH_Service_Mainloop()){}
    }
如果将if(MTOUCH_Service_Mainloop()){}屏蔽,LIN通讯正常。
大家有什么解决思路或方法?
谢谢!

楼主:
MTOUCH_Service_Mainloop()这个程序的执行效率比较低,占用时间太长。
请问Microchip的技术人员:LIN_handler()嵌入mTouch程序内的哪里可以提高它的执行效率?

网友A:
优先级选择一下,或者跑RTOS就可以解决了。

楼主:
LIN程序用的TMR0,优先级是最高的了

网友B:
MTOUCH_Service_Mainloop直接run别等。触摸键值查完标志位再读。

楼主:
附件程序里只跑LIN和mtouch读,当使用6个以下的触摸按键,LIN的应答信号正常。
但是我现在需要处理16个触摸按键,完全跑不动,并且还没有加入处理程序。

网友C:
那就把引脚分开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