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50.00元(功能说明)
[PCB] 彻底学会AD的多通道设计和模块化布局

楼主(2022-11-20):
#申请原创# #技术资源#@21小跑堂

彻底学会AD的多通道设计和模块化布局

1、什么是AD的多通道设计功能?

      AD在进行原理图设计过程中,经常会遇到需要多次使用同一模块或者子原理图,若是该原理图或者

模块调用一两次还可以,我们直接用“复制粘贴“来处理即可,但是对于同一个模块要用四五次的时候,复

制粘贴虽然也能解决问题,但这样会显得很繁琐并且会占用 很多原理图面积,因此AD推出了多通道原理图

设计功能,即通过repeat可以协助解决该问题。

2、以下以AD19软件进行实践操作

2.1首先我们建立一个PCB工程,命名保存,然后添加两个原理图文件和一个PCB文件和相应的封装库和原理图库,

并命名进行保存,我这里一个起名为Master。一个是Motor

2.2、绘制主原理图

在Motor中绘制主芯片原理图,并按照红框里面的网络标号格式进行标号,待会设计BUS总线会用到

MotorA1、MotorA2.....

MotorB1、MotorB2.....

这是BUS总线命名的基本格式,也就是MotorA和MotorB是前面的通用部分,放置总线的标号格式必须为:XXX[m..n]。

下面是放置总线和总线入口命令的位置

2.3、绘制Motor模块

我们在Motor原理图中绘Motor模块,和绘制普通原理图一样绘制,区别是在于外部输入信号的入口处,如图所

信号的输入口不再是一个单独的信号,而一个端口MotorA和MotorB

2.4、生成子原理图

我们回到主原理图Maser.sch中,然后点击设计,点击Creat Sheet Symbol  form Sheet

会弹出一个窗口,鼠标点击Motor,点击OK,然后会生成一个带有端口输入的页面符,我们再绘制BUS总线和入口。

2.5、绘制BUS总线 、总线入口和Wire

红框的位置是连接线之间一定要有交点!!!

粗的线是BUS总线,45度斜角的线是总线入口,其余线就是普通的wire。

2.6、添加网络标号

总线的网络标签的名称要和端口名称一致[1..4]表示有4个子网络

如图所示添加网络标号,注意网络标号和线连接处一定要有四个小点才表示能连接在一起了。

2.7、添加Repeat

我们的输入信号一一组信号,因此要添加Repeat这个功能,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2.7.1、我们在MotorA和MotorB前面分辨添加一个Repeat,将MotorA和MotorB放在括号里面2.7.2、将文件标号U_motor改为Repeat(U_motor,1,4),Repeat(U_motor,1,4)1,4表示一共将Motor这个原理图复制了四份
那么Repeat(U_motor,1,8)就是将该原理图复制了8份,第一个参数只跟room号和位号有关系,其实写不写都可以,我们默认不写,如果写上的话,PCB中的位号会加上很多文字,例如下图

2.8、标注原理图位号和添加封装
我们用自动标注给原理图添加位号和封装管理器给器件添加对应封装。
2.9导入PCB中
标注完位号和封装后,我们将原理图导入PCB中。
  如图所示,一共有5个Room,1个MasterRoom,4个Motor Room,表示一共复制了4份,原理图绘制
  和PCB导入就结束了,下面我们进行模块化布局。

3、模块化布局
3.1、模块化布局设置在模块化布局开始前要进行几个设置
3.1.1、打开交叉选择模式
如下图所示,点交叉选择模式就会他就会一直处于被选中的模式,这个模式的作用是你在原理图中航选择器件的时候,
在PCB中也会选择对用的器件。

3.1.2、文件垂直模式
点击PCB文件,右键,点击垂直模式,这样就可以在一个屏幕中显示原理图和PCB了,有两个显示屏的伙伴
直接可以在一个屏显示原理图,一个屏显示PCB,贼啦爽。

这时,我们在点击原理图中的器件,就会在PCB中选择对应的器件。
并且我们可以在Motor原理图底部看到了,他下面还分了四个部分,表示有四分原理图
要选择具体某一个器件的原理图,需要点击相应的模块,再选择中的器件,如下图所示,
先选择U_motor1,在选择Q1,在PCB中就会做出应选择

3.2 单个模块布局
我们先完成motor 单个模块的布局和布线

然后选中该模块中的所有元器件,生成RooM,或者快捷键DMT生成Room。
记住生成的Room一定要把该模块内的所有走线和元器件都包含在里面,DMT快捷键
生成的Room可能会不完整,需要手工调整。

3.3 repeat 格式化布局
格式化复制快捷键DMC,然后会弹出一个十字光标 ,先点击我们第一个布局好的模块,然后点击要格式化复制的模块,即motor剩余的模块
会弹出一个窗口,如图进行选择,然后点击确定,这样,另一个Motor模块也完成了,同样的方式,点击剩余的motor模块

以上是按照repeat方式的格式化布局,那么我们就用了三组这样的原理图也想用格式化布局怎么办呢?
3.4 非repeat格式化布局
3.4.1、首先我们重复3.2操作,完成单个模块的布局,生成room
3.4.2、选中完成的模块布局,然后选择pannel->pch list

然后弹出窗口,如图进行设置

点击Designator 进行排序,D在前面,然后依次后排,
然后将下面光标往右拖,找到channel offset,选中,复制

然后选择另一个模块,全选,按照上述操作,Desighnator 排序跟上一个模块一样
再找到channel offset ,选中,粘贴即可

完成该操作后,再根据3.3快捷键DMC格式化复制即可。

这样可以发现,使用repeat功能可以快速复制模块,
减少设计时间,提高效率。大家都学会了吧。

不错
感谢分享Altium Designer的使用小技巧,掌握软件的一些使用技巧可以让开发过程变得轻松简单。作者文章分节合理清晰,但是通篇一种字体大小,文章的章节标题不突出,若可以改进将大大提升阅读性。再次感谢分享,期待更多作品呦!

网友A:
真的太有用了。

网友B:
太感谢了
一直没能掌握

网友C:
好贴!点赞!受教了!感谢分享!

网友D:
真似强悍,推荐,推荐,推荐,非常不错[

网友E:
AD用的哪个芯片

网友F(2022-12-26):
确实有用

网友(2023-02-17):
感谢分享,这个好!!!

网友G(2023-07-19):
好贴,学习一下,正好要用到多通道设计和模块化布局设计

网友H:
正好要用到多通道设计和模块化布局设计。感谢分享,很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