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L176 硬件SPI问题

楼主(2022-11-15):
各位大佬,在使用这个HC32L176 硬件SPI时,遇到这个情况:

MCU作为主机在GPIO E12到GPIO E15,作为SPI得通信引脚,但是通电与从机通信发现读取不到从机寄存器数据,MISO引脚一直为0xff。后来发现将CS脚飞线出来,然后用手摸着这根引出来的线(CS脚),就能正常读取从机寄存器中得值了,而且读写读没问题。

大佬们有没有遇到相同情况得呀,有没有解决方案?

网友A:
看这情况是CS脚要手动拉低啊

网友B:
很明显CS没控制对

网友C:
你是不是用了自动控制。

网友D:
是不是你的CS脚没控制对

网友E:
也就是说应该在这个期间将cs进行电平置位

网友F:
在进行配置的时候spi的相关寄存器没有配置正确

网友G:
时序有问题或者干脆的spi的模式配置有错误

网友H:
也就是说需要单独对cs引脚进行配置是吗

网友I:
一般用手摸着这个线的话  这个线是低电平还是高电平啊

网友J:
楼主使用的是哪种模式的spi通讯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