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单片机ADC的采样频率和采样速率是不是同一个概念?采样频率、速率要远远大于被采样的...

楼主(2022-11-15):
(无正文)

网友A:
sps: Samples per second. In data conversion, an analog signal is converted to a stream of numbers, each representing the analog signal's amplitude at a moment in time. Each number is called a "sample." The number sample per second is called the sampling rate, measured in samples per second.

网友B:
似乎很少听到“信号速率”这个概念,建议具体语境具体分析,个人猜测应该就是“信号频率”。如果讨论的是上升沿或下降沿,才考虑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似乎很少听到“信号速率”这个概念,建议具体语境具体分析,个人猜测应该就是“信号频率”。如果讨论的是上 ...

采样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