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定时器触发HardFault_Handler

楼主(2022-11-15):
想用GD32F330开发板的定时器1做个定时的角度反馈,设了个10K频率的定时器中断,每计数10次反馈一次角度,结果发现了加了if语句来判断后,一直触发HardFault_Handler,无法执行if里面打印角度操作;关了if语句,又没问题了,操作正常执行。然后我一步步注释代码,发现在判断语句前,用串口打印一次在进行判断,判断语句也不会触发HardFault_Handler,里面指令也是正常进行。想请教一下大伙儿,这是个什么问题?是我定时器配置错了嘛?这是我的定时器配置:
void timer1_interrupt(void)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TIMER1);
    timer_parameter_struct timer_initpara;
    timer_deinit(TIMER1);
    timer_initpara.prescaler         =35;
    timer_initpara.alignedmode       = TIMER_COUNTER_EDGE;
    timer_initpara.counterdirection  = TIMER_COUNTER_UP;
    timer_initpara.period            = 199;
    timer_initpara.clockdivision     = TIMER_CKDIV_DIV1;
        timer_initpara.repetitioncounter =0;
    timer_init(TIMER1, &timer_initpara);
         timer_interrupt_enable(TIMER1,TIMER_INT_UP);
    timer_enable(TIMER1);
}

void nvic_config(void)
{
    nvic_irq_enable(TIMER1_IRQn,1,1);
}

int i= 0;
uint16_t angle;
void TIMER1_IRQHandler(void)
{
        if ( timer_interrupt_flag_get(TIMER1 , TIMER_INT_UP) != RESET )
        {
                i = i+1;
                timer_interrupt_flag_clear(TIMER1 , TIMER_INT_UP);
               if(time ==10)
                {
                angle = ssi_ReadAngle();
                printf(" %d \r\n",angle);
                i=0;
                }
        }
}

楼主:
通过调试模式发现在if语句if(time ==0)打断点,可以执行到;把断点打到printf就跑不动了,进入hardfault函数了就

网友A:
你的程序中,time==10的条件是怎么来的,中断中并没有time这个变量的赋值操作,而是一个i 变量,但是这个i变量你在这里面又没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程序中,time==10的条件是怎么来的,中断中并没有time这个变量的赋值操作,而是一个i 变量,但是这个i ...

这里是注释错了,之前用的变量定义的就是time,这里粘贴的时候注释改错了。这里把变量统一为i,还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B:
有可能是 ssi_ReadAngle(); 这个函数的问题

网友C:
不要用printf函数,改成自己的函数来发串口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 ssi_ReadAngle(); 这个函数的问题

我把ssi_readangle()注释了,就直接打印time的数值也不行,还是同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用printf函数,改成自己的函数来发串口数据。

意思是直接用UART发送嘛?

网友D:
不建议在中断中串口打印,特别是触发频率高的中断。你知道执行你的串口打印语句要多少时间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建议在中断中串口打印,特别是触发频率高的中断。你知道执行你的串口打印语句要多少时间么。 ...

但是中断程序的判断外打印是正常的,难道是判断+打印两个一起的时间太长了?

网友E:
调试的话可以参考一下这个贴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326579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调试的话可以参考一下这个贴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3265796-1-1.html

通过调试我的错误是0xFFFFFFF9,然后我发现两种寻址方式的报错也不一样,通过“Show Disassemblyat Address”给的错误,说我设置中断优先级这里出了问题;Call Stack又说我移位有问题;哎,真不懂啊

网友F:
不能在中断中使用 原装的printf函数。除非你改写putchr 函数,将输出数据虚拟打印到RAM之中,然后靠高优先级中断或者DMA 从串口输出数据。还得确保输出吞吐速度远高于打印速度,避免过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把ssi_readangle()注释了,就直接打印time的数值也不行,还是同样的问题。

试试打印函数不放到中断里

在main函数里能够正常打印,打印放在中断里,不开if语句也能正常打印。但是把打印放在if里面就不行,除非if外事先进行了串口打印。

楼主:
我通过串口调试,然后用MSP定位到了NVIC初始化模块这部分,难道是初始化没对嘛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通过串口调试,然后用MSP定位到了NVIC初始化模块这部分,难道是初始化没对嘛 ...

定时器中断触发时间改长一点,改成1ms一次,还能打印不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通过串口调试,然后用MSP定位到了NVIC初始化模块这部分,难道是初始化没对嘛 ...

试试其他定时器的中断会出现这个问题不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定时器中断触发时间改长一点,改成1ms一次,还能打印不

改成1ms一次,发现效果更差了,之前在if语句前加个打印函数,if里面的还能照常执行。现在直接卡在中断里面,然后跳到hardfualt里面了

网友H:

printf是不可重入函数,使用要非常注意,而且这个函数很大,执行时间也长

网友I:
你的串口打印是中断模式,还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的串口打印是中断模式,还是啥?

串口打印没有用中断,就是简单的初始化,重定向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的串口打印是中断模式,还是啥?

没有用中断,就是初始化之后重定向了一下

网友J:
其它逻辑是不是没有处理好

网友K:
进入hardfault,一般都是外设配置错误或使用不当。

楼主:
我把中断里的程序全部删除了,然后只做标志位判断,包操作放在主程序里面就好解决了,打印也正常了

楼主:
只能说切记不能在中断中放控制操作,特别是一些高频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