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5x] N32G45XRL-STB开发板点LED灯问题

楼主(2022-11-15):
请问下,为何我在main函数中对三个LED进行点灯实验,PA8和PB5对应的LED灯可以点亮,PB4的对应的LED灯无法点亮:
GPIO_SetBits(PORT_GROUP1, LED2_PIN);
GPIO_SetBits(PORT_GROUP2, LED3_PIN);
GPIO_SetBits(PORT_GROUP1, LED1_PIN);

#define PORT_GROUP1 GPIOB
#define PORT_GROUP2 GPIOA
#define LED1_PORT   PORT_GROUP1
#define LED2_PORT   PORT_GROUP1
#define LED3_PORT   PORT_GROUP2
#define LED4_PORT   PORT_GROUP2
#define LED5_PORT   PORT_GROUP2
#define LED1_PIN    GPIO_PIN_4
#define LED2_PIN    GPIO_PIN_5
#define LED3_PIN    GPIO_PIN_8

网友A:
是不是这个引脚特别,需要配置什么特别的东西

网友A:
https://bbs.21ic.com/icview-3202554-1-1.html
这个贴用的好像跟你板子一样吧,里面有PB4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bbs.21ic.com/icview-3202554-1-1.html
这个贴用的好像跟你板子一样吧,里面有PB4 ...

是的,默认MCU有些口不能做普通IO口进行控制,需要引脚remap.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默认MCU有些口不能做普通IO口进行控制,需要引脚remap.谢谢你的分享, ...
  1.                         //使用PB4作为IO。

  2.                 GPIO_ConfigPinRemap(GPIO_RMP_SW_JTAG_SW_ENABLE,ENABLE);

  3.                 RCC_EnableAPB2PeriphClk(RCC_APB2_PERIPH_AFIO, ENABLE);

是的,不客气,贴过来,让看到你贴的人也知道。

网友B:
PB4是jtag引脚,需要复用到GPIO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