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模块搭建环境编译错误

楼主(2022-11-15):
我买了个ESP8266模块,搭建了开发环境,导入了一个工程,编译出错,如图

请问高手,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别学习乐鑫的了吧,有时候企业用来开发,遇到问题都找不到原厂技术支持,全靠自己摸索

楼主:
换了个低版本的编译器就好了

网友B(2022-12-16):
可以利用做好的固件,不用直接搞C ,比如烧录NodeMCU实现Lua脚本开发。或者用LUATOS

网友C:
为啥不用ESP32 ?

楼主:
我想先学简单的,再说我原来的STM8开发板里就有ESP8266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