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MCC,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

楼主:
明明安装了,明明联网了,这是咋的了?谁能告诉我啊,弄不成了。。。。

网友A(2022-11-15):
    我也是折腾了近一周时间,最后是在官网下载了独立的MCC程序,安装后才能对AVR64DD32进行配置。这个独立程序的界面和操作方式基本上与原来的插件相同,只不过不是在IDE内启动,而是独立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折腾了近一周时间,最后是在官网下载了独立的MCC程序,安装后才能对AVR64DD32进行配置。这个独立 ...

好,我试试,程序内的,启动不了,一直未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折腾了近一周时间,最后是在官网下载了独立的MCC程序,安装后才能对AVR64DD32进行配置。这个独立 ...

还真有个独立版,以前没用的,估计是他们自己也发现嵌入版有问题了。不应该用Java平台搞开发软件,卡的跟个龟孙一样。

楼主:
惨了,我win11系统,独立版怎么也卡死。

楼主:
这几年微芯的开发工具失败透顶了。。。我实在忍不住喷一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折腾了近一周时间,最后是在官网下载了独立的MCC程序,安装后才能对AVR64DD32进行配置。这个独立 ...

独立版也是未响应,顶不住。。。

网友A:
我在WIN7和WIN10系统上使用过,没有试过WIN11。使用过程中发现有时生成的文件没有自动添加进项目中,需要手动添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WIN7和WIN10系统上使用过,没有试过WIN11。使用过程中发现有时生成的文件没有自动添加进项目中,需要手 ...

搞不动了,win11下独立版也不行,看了一下文件也是Java程序。我特别讨厌Java程序,运行慢,卡机。

网友B:
没试过win11,可能还是网络问题
1. 可以切换网络试试,比如手机热点。也可以把网络断掉试试
2. 挂个全局代理先把mcc一些content下载完。然后把网断掉, mcc的加载速度会很快

网友B:
那mcc插件版本是多少, 以及mcc独立版的版本是多少

网友C:
请问楼主的MCC版本是多少?我用V5.1.17 Core v5.4.11离线也是O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的MCC版本是多少?我用V5.1.17 Core v5.4.11离线也是OK的。

从官方刚下的最新版。都跑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的MCC版本是多少?我用V5.1.17 Core v5.4.11离线也是OK的。

MPLAB X IDE 6.05
下的最新独立版,提示支持内容下载失败。

嵌入版的未响应,刚才打开了一次原来的MCC工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的MCC版本是多少?我用V5.1.17 Core v5.4.11离线也是OK的。

一些文件下载成功了,打开是这样的,不知道有问题没,跟我之前用的分布不一样。

网友D:
哎,我感觉我想抛弃mcc了,太太太坑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些文件下载成功了,打开是这样的,不知道有问题没,跟我之前用的分布不一样。
...

这个没问题,melody的界面就是这样。以前的MCC classic是另外的界面。AVR DD只能用MCC melody.我的也是这样:

请问怎么可以下载了,是你网络连接问题吗?

楼主(点评):
彻底好了,不知道怎么好的,反正IDE现在把MCC需要的文件都下载到电脑里了。哈哈,搞了两天头大。。。希望能提供一个完整离线版,不然真难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没问题,melody的界面就是这样。以前的MCC classic是另外的界面。AVR DD只能用MCC melody.我的也是这 ...

还没有搞好呢,点那个图配置管脚,点了没反应。重启了一下,又加载了半天,可以了。不知道啊,我这网特别快,电脑配置特别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些文件下载成功了,打开是这样的,不知道有问题没,跟我之前用的分布不一样。
...

最新版本的只有这种图形化界面,没有传统的界面了。我正在适应过程中,很多设置一下子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新版本的只有这种图形化界面,没有传统的界面了。我正在适应过程中,很多设置一下子找不到。 ...

慢慢适应,启动有点慢,太慢了。

网友E(点评):
我还以为只有我的电脑运行MCC是这种情况呢?差点怀疑刚买的Y9000P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没有搞好呢,点那个图配置管脚,点了没反应。重启了一下,又加载了半天,可以了。不知道啊,我这网特别 ...

我这里试了下整个过程一分多钟吧。
14:02:51.971    INFO: Fetching list of available libraries.
14:02:53.110    INFO: Download Complete: C:\Users\a41438\.mcc\mcc_libraries.xml
14:02:54.088    INFO: Start MCC
14:02:54.110    INFO: Core v5.4.13 loaded.
14:03:18.189    INFO: Loaded configuration from file C:\temp\avr64dd32.X\avr64dd32.mc3
14:03:56.503    INFO: *****************************************************
14:03:56.503    INFO:  Generation Results
14:03:56.503    INFO: *****************************************************
14:03:56.507    INFO: main.c                                            Success.
14:03:56.507    INFO: mcc_generated_files\system\ccp.h                  Success.
14:03:56.507    INFO: mcc_generated_files\system\clock.h                Success.
14:03:56.508    INFO: mcc_generated_files\system\interrupt.h            Success.
14:03:56.508    INFO: mcc_generated_files\system\pins.h                 Success. Auto-merged.
14:03:56.508    INFO: mcc_generated_files\system\port.h                 Success.
14:03:56.508    INFO: mcc_generated_files\system\protected_io.h         Success.
14:03:56.508    INFO: mcc_generated_files\system\src\clock.c            Success.
14:03:56.508    INFO: mcc_generated_files\system\src\config_bits.c      Success.
14:03:56.508    INFO: mcc_generated_files\system\src\interrupt.c        Success.
14:03:56.509    INFO: mcc_generated_files\system\src\pins.c             Success. Auto-merged.
14:03:56.509    INFO: mcc_generated_files\system\src\protected_io.S     Success.
14:03:56.510    INFO: mcc_generated_files\system\src\system.c           Success.
14:03:56.510    INFO: mcc_generated_files\system\system.h               Success.
14:03:56.510    INFO: mcc_generated_files\system\utils\assembler.h      Success.
14:03:56.510    INFO: mcc_generated_files\system\utils\assembler\gas.h  Success.
14:03:56.510    INFO: mcc_generated_files\system\utils\assembler\iar.h  Success.
14:03:56.510    INFO: mcc_generated_files\system\utils\atomic.h         Success.
14:03:56.510    INFO: mcc_generated_files\system\utils\compiler.h       Success.
14:03:56.511    INFO: mcc_generated_files\system\utils\interrupt_avr8.h Success.
14:03:56.511    INFO: mcc_generated_files\system\utils\utils.h          Success.
14:03:56.511    INFO: mcc_generated_files\system\utils\utils_assert.h   Success.
14:03:56.561    INFO: *****************************************************
14:03:56.562    INFO:  Generation complete (total time: 464 milliseconds)
14:03:56.562    INFO: *****************************************************
14:03:56.562    INFO: Generation complete.

MPLAB X IDE 6.05的release note (file:///C:/Program%20Files/Microchip/MPLABX/v6.05/docs/Readme%20for%20MPLAB%20X%20IDE.htm) 推荐系统用Windows 10 Professional。不知是否有关。如果有WIN 10的系统,你可以在同样的网络环境下试试。有其他电脑的话,也可以比较一下异同,看看结果,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这里试了下整个过程一分多钟吧。
14:02:51.971    INFO: Fetching list of available libraries.
14:02 ...

只要成功一次,这个文件夹内容就变多了,会从服务器下载回来很多必须的文件,之后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楼主(点评):
大概500M的内容。在这个文件夹,刚安装时候没多大。

网友B:
下载完, 把网断了, mcc启动会更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载完, 把网断了, mcc启动会更快

en ,是的,每次启动它会再联网检查一遍才启动。

网友E:
我们JAVA开发的软件普遍慢和卡呢?

网友E:
为什么AVR单片机只能用MCC melody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AVR单片机只能用MCC melody呢?

这是针对AVR的版本,毕竟AVR和PIC架构不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们JAVA开发的软件普遍慢和卡呢?

是的,反正我讨厌JAVA开发的软件,通常不是很好用,特别是桌面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