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如何将STM32F103ZET6工程变身为STM32F103C8T6

楼主(2022-11-15):
01 打开工程后,首先把我们芯片的型号修改一下,操作如下:

02 修改C/C++选项卡中修改处理宏
即把STM32F10X_HD,USE_STDPERIPH_DRIVER中的STM32F10X_HD更改为STM32F10X_MD,操作如下:

    很多时候,我们知道这么干,但是不知道为啥。这里简单讲一下这两个宏:
    USE_STDPERIPH_DRIVE就是为了让stm32f10x.h包含stm32f10x_conf.h头文件,你也可以理解为告诉编译器,使用标准库;
    STM32F10X_MD就是为了告诉标准库,我们使用的芯片类型是STM32型号是中容量,使标准库根据我们选定的芯片信号来配置。

03 替换启动文件,由startup_stm32f10x_md.s修改为startup_stm32f10x_hd.s。
    如何找到startup_stm32f10x_md.s?。

    如何在工程里面进行替换?

04 按照套路编译下载,把串口线接上,打开串口助手,最终效果。

复制链接,打开浏览器下载工程文件。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HjVPAivLpzfrXQP-5SBz5Q
提取码:ithy

网友A(2024-11-16):
利用协议、加密算法或这些算法中的安全漏洞来进行攻击

网友B:
CPLD解密,DSP解密都习惯称为单片机解密

网友C:
具存储功能的存储器芯片也能加密

网友D:
紫外光复位保护电路是不行的

网友E:
大部分能够读取或者识别Flash上的数据就能够获得Firmware文件

网友F:
微探针技术都属于侵入型攻击

网友G:
大部分单片机都带有加密锁定位或者加密字节

网友H:
如果在编程时加密锁定位被使能/锁定,就无法用普通编程器直接读取单片机内的程序

网友I:
编程器定位插字节

网友J:
单片机一般都有内部程序区和数据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