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如何将 HT32F50230 的外部时钟改为内部时钟?

楼主(2022-11-16):
    项目上用到了合泰的32位单片机HT32F50230,出于成本考虑,不打算外接晶振,而是采用芯片内部的振荡器为单片机提供时钟。但是合泰的例程都是默认使用的外部时钟。下面将介绍如何将外部时钟改为内部时钟。
    方法其实很简单,合泰的SDK提供了时钟选择相关宏。打开“system_ht32f5xxxx_04.c”文件,找到如下一段代码(也可以全局搜索HCLK_SRC这个宏):
将HCLK_SRC的值由2改为3,同时将HSI_ENABLE的值改为1,将HSE_ENABLE的值改为0即可。也可使用Keil提供的“Configuration Wizard”功能进行图形化配置,点击左下角的“Configuration Wizard”标签页:
]
将配置项改成如下图所示即可:

网友A:
这个内部时钟的作用不是用来做校验的吗?

网友B:
为什么要使用内部时钟?

网友C:
如果使用内部时钟,最大的波特率是多少?

网友D(2022-12-28):
内部时钟还是挺好的。精度要求不高可以省去晶振的费用和电路

网友E:
内部时钟可以省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