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合泰单片机AD采集滤波程序

楼主(2022-11-16):
/**************************************************************
函数名称:NtcAD_Testing()
函数功能:温度传感器采样函数
入口参数:
出口参数:Flag_Ntc_OneAd,AdResult
备    注:采样NTC的AD值,采样6次,去掉最大及最小求算术平均值
**************************************************************/
void NtcAD_Testing(unsigned char i)
{
        //static volatile unsigned char        admin,admax,adtimes;
        //static volatile unsigned int        adsum;
        //static volatile bit Flag_ADFrist;
    if(Flag_AD&&ADIF)
        {
                Flag_AD=0;
                if(!Flag_ADFrist)
                {
                        admax = ADRESH;
                        admin = ADRESH;
                        Flag_ADFrist=1;
                }
                else if(ADRESH > admax)
                        admax = ADRESH;                                //AD采样最大值
                else if(ADRESH < admin)
                        admin = ADRESH;                                //AD采样最小值

                adsum += ADRESH;
                if(++adtimes >= 6)
                {
                        adsum -= admax;
                        adsum -= admin;
                        AdResult = adsum >> 2;                //8次平均值作为最终结果
                        Flag_ADFrist=0;
                        if(admax>(admin+20))
                        {   //最大值及最小值差20个8BITAD则当前采样数据作废

                            adsum = 0;
                            admin = 0;
                            admax = 0;
                            adtimes = 0;
                    }
                    else
                    {
                             adsum = 0;
                            admin = 0;
                            admax = 0;
                            adtimes = 0;
                                ADnex++;
                                Flag_Ntc_OneAd=1;

                    }
                }
        }

}

网友A:
单片机的计算速度怎么样?

网友B:
这个使用均值滤波或者滑动滤波就行。

网友C:
这个滤波太简单了吧。

网友D:
可以运行巴特斯沃滤波算法吗

网友E:
温度采集的时候,只是有波动而已,不会出现错误。

网友F:
均值滤波是最简单的算法了。

网友G(2023-01-03):
这个滤波太简单

网友H:
推荐使用几个滑动窗口呢?

网友I:
滤波算法的吗?

网友J:
就是一个平均值滤波嘛

网友K:
自带的ADC稳定吗?

网友L:
这个的计算量怎么样

网友M:
做滤波算法,需要考虑到单片机的计算能力。

网友N:
滤波要考虑的参数挺多的,均值滤波其实也适合很多传感器。

网友O:
像ADC这一类的数据,采用这种滤波算法还是不错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K:
自带的ADC稳定吗?

基本是不稳定的,所以需要软件滤波。

网友P:
引用 网友L:
这个的计算量怎么样

不大,都没涉及到浮点型。就除法费点计算量。

网友Q:
这个均值滤波,太简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