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IWDT 中断的应用

楼主(2022-11-15):
当独立看门狗计数器溢出时,独立看门狗将产生一个中断。
 IWDT_InitStruct.IWDT_ITState = ENABLE;
  IWDT_InitStruct.IWDT_OverFlowAction = IWDT_OVERFLOW_ACTION_INT; //溢出后产生中断不复位
  IWDT_InitStruct.IWDT_Pause = IWDT_SLEEP_PAUSE;
  IWDT_InitStruct.IWDT_Prescaler = IWDT_Prescaler_DIV4;
  IWDT_InitStruct.IWDT_ReloadValue = (IWDT_FREQ >> 2) / 1000 * 280 - 1; // 由于IWDT的时钟为RC10K, 设置为280实际溢出时间为256ms左右
  IWDT_InitStruct.IWDT_WindowValue = 0xFFF;

  IWDT_Init(&IWDT_InitStruct);

  IWDT_Cmd();
中断函数
void WDT_IRQHandlerCallback(void)
{
  if (CW_IWDT->SR & IWDT_SR_OV_Msk)
  {
    IWDT_ClearOVFlag();

  }
}

网友A(2022-12-28):
看你发的例程,好像和正常使用的看门狗也没啥区别

网友B:
配置都差不多啊,和ST的来说

网友C:
其实看门狗要是用好了,属实能让系统稳定一些呢

网友D:
清一下看门狗的计数标记就可以了

网友E:
还没用过芯源的MCU,有机会一定要用一用

网友F:
感觉程序还比较简洁,是官方的demo么?

网友G:
看门狗的应用还是比较多的,这代码很有用

网友H:
它这个看门狗的时钟是从哪儿取的?

网友I:
溢出后产生中断不复位,这和我用的有点不一样呢

网友J:
这么在中断之中清标记,为啥要这么做呢?

网友K:
配置差不多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