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使用请教

楼主(2022-11-15):
该滞回比较器,初始时运放的输出端输出高电平;随着NTC温度的升高,阻值降低,同向端电压降低,比2.5V低时,输出低电平。电源模块关闭输出,NTC温度开始降低,阻值升高,同向端电压升高,比2.5V高时,输出高电平,电源模块正常输出。求教该电路是否有不正确的地方,或者有改进的地方?

网友A:
定性的说,你的电路没问题。但是定量计算?如果不会算,拿个仿真软件仿一下总可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性的说,你的电路没问题。但是定量计算?如果不会算,拿个仿真软件仿一下总可以了吧?
...

谢谢坛友的指教,有部分同行认为将R40串入IC3脚为好。

网友B:
“将R40串入IC3脚为好”—— 不知有啥根据、理由?没必要吧。

楼主(点评):
坛友对此有何见解不妨直说。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坛友的指教,有部分同行认为将R40串入IC3脚为好。

你自己算一下上下限呗。

网友C:
2.5V 与 12V 关系?

最好2.5V 是12V 分压得到的。
电路改成电桥状,B格高些。

楼主(点评):
谢谢,有同行解释R40位置不同,运放电路的工作状态会不一样,不知是不是?

网友C(点评):
回复 楼主: 谁说的找谁解释。万一是中国特色不好妄议。

楼主(点评):
收到,谢谢坛友。

网友D:
假如ntc是外接的,将R40串入IC3脚为好,这样芯片引脚就不会直接暴露,安全性高。
想象下ntc端子误接220V的情形。